手里有几只飞利浦的E810F不知道用途

楼主(2019-11-03):
最近翻到了几个E810F胆管飞利浦的这个镀金脚的看起来很高级不知道用途和适应场合,懂行的大虾指点下,不知道是不是麦克风专用放大的!

网友:
有高手拿来推300B

网友:
宽频带高频放大管,国产的6J9与其相近。

网友:
跨导高,这管子容易产生麦克效应,做话筒放大不是很适合。

网友:
跟6J9差不多,高频宽带放大管,互导非常高

网友:
6J9跨导17.9属于高跨导,跨导50就是超高跨导了。

网友:
专为宽带放大器设计的优质五极管。超高跨导50,镀金管针,长寿命,低内阻。
不是跨导高就产生微音效应,该管强调其机械性能  抗冲击和振动。是制作话筒的好选择。

网友A:
高互导管离散型较大,飞利浦E810F互导参数分为三挡,分别是:Ⅰ、50mA/V,Ⅱ、42~58mA/V,Ⅲ、35mA/V。使用时需要测试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互导管离散型较大,飞利浦E810F互导参数分为三挡,分别是:Ⅰ、50mA/V,Ⅱ、42~58mA/V,Ⅲ、35mA/V。使用 ...

I,典型值(设计中心数值)
II,合格品范围
III,寿命终了值

网友:
类似6J9 但是跨导极高 非常非常非常容易自激,特性也一般 以前是专用仪器使用的,用于高频宽频带放大。在音频使用效果很一般,不如6J9

网友B:
实际测试微音效应比6J9大

网友:
前几年收到这种飞利浦的全新E810F60多只因为自己没有用这管就全出给当地的烧友了,买来一元钱一只,后卖成15元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试微音效应比6J9大

6J9的噪声已经很大了,我做的6J9推6P12,自激搞了半天才解决,这管子弹一下音箱会叮的响好久

网友:
Mechanical quality 机械品质         Shock and vibration resistant抗冲击和振动
Special quality pentode designed for use as wide band amplifier
        专为宽带放大器设计的优质五极管
高跨导电子管就是各极距离特别近。对制造工艺要求较为严格。

“微音效应”亦称作颤噪效应,或是话筒(麦克风)效应。是在灵敏度高、装有较大口径喇叭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中常有的不正常现象。主要的征象是在收音机工作着的时候,机体受到机械碰撞,或是音量开大一些,声音振动,使喇叭内产生类似打钟的声音。这种现象一般是在以下情况中发生:
    1.收音机调谐到某个电台时,喇叭中随着产生呜呜的长鸣声(频率约在800至1000周左右)。结果讯号听不清楚,有时甚至全听不到。但没有电台讯号时鸣声也就没有了。
    2.在调谐到某一电台时,这种鸣声时有时无。讯号强的时候有,讯号弱的时候就没有,致使悦耳的节目不能好好地收听。
    3. 全机收听每一电台时都有此现象。或在其中某一波段中,特别是在短波段的频率较高的一端,最常见。
    微音效应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收音机内某几级的电子管受到机械碰撞及振动时(包括声音的振动),引起了管内电极振动,导致电子管的屏流发生波动,经过以后各级放大,到达扬声器时便发出嗡嗡的声音了。能导致产生微音效应的电极振动,主要是阴极和丝极。电子管内的阴极和丝极,有时构造上拉得不够紧;特别是直热式电子管,灯丝很细,不可能拉得很紧,加上热涨冷缩的作用影响,最容易产生微音效应。除此以外,收音机的其他另部件结构或安置得不当,也有关系。例如强力扬声器的声场也会引起可变电容器极片的振动,而导致发生微音效应。因此在处理收音机的微音效应时,除了由于电子管构造上的严重缺点必须更换新管外,一般地还须从机内另部件的安排和布置上着手设法避免和解决。
    微音效应多半是从收音机的变频级上发生,大部分情况是由于变频管或混频管的灯丝拉力不足,受喇叭声音的振动,使灯丝动荡,阴极受热程度变化,放射到屏极的电子不均匀,形成电子管的散粒效应(参见本期小辞典),引起屏流起伏波动而产生微音效应。这种情况除更换新变频管或混频管外,可以在管座和底板间加垫橡皮软垫,使电子管悬空,减少振动影响,在一些高级和通信型的收音机里就是这样处理的。在中放级中形成这样故障的情况较少。如果发生,经过以下几级放大,情形也会是很严重的。在这一级里一般多是发生在中频变压器的内部,如罩壳固定不良,螺丝未装紧等,在声波的激动下,会产生一种咝咝喳喳的叫声。调谐用的双连可变电容器有的构造上片子太薄,固定不牢,或安装的位置不合适(如图1),受到喇叭声波的冲击振动,使频率变化,形成不必要的调制,也足以造成微音效应。对于这种情况处理一般是把双连电容器与喇叭垂直放置(图2),以减少声波对双连片子的影响。双连电容器与底板间加装橡皮垫圈。拉线圆盘由实心的改为空心的(图3),这样既可减少声压影响,还可以节省材料。另外在工厂进行大批生产时,装配走线有时紊乱,线与线间有耦合或易受振动的地方;机器校试后铁粉芯或小电容器轴未点漆或加腊固定等等,往往也是造成微音效应的原因。除此以外,有些机器利用上述方法都还不能解决,这时可以把机器从木箱中拆出,看看是否还有微音效应。如果没有了,就应换装另一外形的木箱。木箱的形状有时会影响到声音对部分另件的冲击,也会是造成产生微音效应的原因之一。

网友:
跨导很高的管子参数和6J9差不多麦克风效应很大噪声也很大非常容易自激

楼主:
长见识了目前淘宝卖到很贵300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