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音源选择波段开关坏了

楼主(2019-11-03):
自用的功放,音源选择的波段开关坏了,扭动的时候有杂音并且偶尔会出现一个声道无声,打算换一个,原机器上的机械波段开关直接切换音频信号的,从网上看到有继电器切换的,不知道是更好原来坏掉的波段开关,还是换一套继电器切换的,哪种效果好一点?好的波段开关和继电器切换价格差不多,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这两种各有什么利与弊,不胜感激
原机器上用的这种波段开关直接切换输入信号的:
这种是波段开关配合继电器切换信号的:

网友:
最好用原来的,清洗下氧化物,烘干加点润滑油,又不改变原机结构。实在不能修复的,也不用换继电器类。

网友A:
如后者工作量不大,选用后者,因防尘.引入杂波机会微,大大缩短讯号线长度!

我接触过每年评选入世界著名十大功放的2000年入选英国机,就是用这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后者工作量不大,选用后者,因防尘.引入杂波机会微,大大缩短讯号线长度!

我接触过每年评选入世界著名十 ...

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
这种波段开关故障率真不高,原机的甚至喷一下W40处理一下即可;
更换的话两种方案都没有问题;
从设计优化来说,二楼已经分析了!

网友:
如果不能修就换波段开关,换继电器改动太大。

网友:
不考虑其他的问题的话,继电器切换首选

网友:
还是波段开关成本低,继电器切换质量好的价格不菲

网友:
建议换继电器的,操作时手感会好一些。

网友:
楼上回答的简单实用

网友:
还是用继电器+开关的方案好,看我自制的功放20多年了只有左面一档开关卡住,少了一个输入端,因为输入端够用也不去修理开关。

网友:
用继电器+开关的方式原来的开关还能用,把相同的几个刀和切换位并联起来增加接触点、提高可靠性。

网友:
如果原机使用的是你图片上的那种,还换那样的就行、很便宜,单价是1.62元一只;其实改换后面的那种封闭式波段开关、型号是RS26MM,不用继电器切换板也可以,省的麻烦。价格是2.35元一只,运费4元。这两种开关我都买过。

网友:
如果只有一组音源最好不要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