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炮管FU400 大功率玻璃四极管 谁玩过?

楼主(2019-11-03):
帮盆友找的。不知道这个管子有人有人用过。不是很常见。是一对,配对的
说明书上是音频应用。。这个管子是工厂高频热合机 备件。

网友:
有点年头了,百度都找不着

网友A:
漏气了吧,下面都透明了

网友B:
这类型管是看不见消气剂的,不知用的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气了吧,下面都透明了

用不了吸气剂,因为管壳子非常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了吸气剂,因为管壳子非常热。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型管是看不见消气剂的,不知用的什么工艺?

纯钨阴极有自吸气作用,所以不需要使用消气剂

网友:
好大的灯泡,估计光灯丝的功率,就够喝一壶的。

网友:
做好功放是什么效果?

网友:
资料上写着 甲乙1类推挽,输出10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大功率电子管阴极都加有放射性金属,一定要用铅箱或铁箱保存,不能长期放身体附近,如果放在身边时间长 ...

完全不用担心,我用盖格计数器测过。几乎探测不到。钍含量太低。还不如钍纱罩的百分之一。

直接测从漏气FU5 里拿出来的钍钨阴极。只有几乎是直接接触才有读数。稍微拿开就没有了。
网上流传的这些谣言,都是散布恐怖气氛。根本没有做实验做调查。居心大大的坏!

网友:
不要用手摸。手指头上有油脂。高电压下油脂渗入玻璃内部导致爬电。

网友:
      工业高频加热用电子管。我们常用的6分1寸等等直缝钢管都是采用焊缝高频焊,其高频焊机用两个一人多高的水冷大功率电子管,还有略微小些的高频热处理炉电子管也比这个大的多,看看有谁创记录制作大功率胆放。

网友:
只要这玩意儿一响,整个居民楼都会抖动

网友:
        热量也超级大,1000瓦赶上小电炉子了。费电,扰邻,一般用不到。

网友:
赶快装机,春节快到了,大扫除除尘利器。

网友:
没有那么大还赶不上833和501,7092算是比较大的了再就是2F

网友:
8}M4TO%O7L6LD`~1O)R9YDN.png  2Q`86C8HO6E7$)6~1[D[OR7.png 2MO{T5X@Y{Q2{K])J5Z)LOL.png ~}WO8%]1M3RRW(X{{TIFD.png `)@3O~5PDJWDF2RK63AS9TA.png )%DR{Z`PPZ~]4$G6K`90Y.png $YJJ`GXS8CC(QY2~E}7TE.png          8$]4[YI@`R0XOQVB(@0NIVC.png  4QNTSY76}_ISBD8UZ}(Q8RX.png )`NPRS${){891B8LF_IWATL.png

网友:
YLQT`HZNOA~C58)UJ(R5DSD.jpg 2V5D4@E~]6T{L%@V)MM1@IR.jpg }]97)IAAO}BTIQFSY0()XXK.jpg `BN2{IJ@1O2H)PYAPI_J6R0.jpg

网友:
灯火辉煌的煞是好看,声音也会很辉煌的。

网友:
3500V的电压要带绝缘手套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大功率电子管阴极都加有放射性金属,一定要用铅箱或铁箱保存,不能长期放身体附近,如果放在身边时间长 ...

此话可有依据? 我认为真如您所言,这管包装不可能如此简陋,甚至连防辐有害标签都没有一个。

网友:
拿来做短波功放那声音刚刚的

网友D:
看看这个有参数的电子管可以制作功放。谁试试。

网友:
还真的没有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有参数的电子管可以制作功放。谁试试。

麻烦于版查一下Г-433,据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超大功率调幅广播发射机使用的管子

网友E:
我见过最大的是22S功率600KW灯丝电流1260A

网友:
净重约1.4公斤,问问坛友,这个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最大的是22S功率600KW灯丝电流1260A

火星计划朋友,看看这个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