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小车便携气泵

楼主(2019-11-04):
如题,是单缸的还是双缸的?要耐用一点。预算300左右,请坛友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10下 0.1个压

网友:
各种都用过,建议上双缸数显自控...

网友:
我有两个,一个是自己买的 双缸数显,平安保险投保 平安泵
还有个史丹利的应急启动电源、充气泵。应该是单杠,使用起来感觉差别不大。
数显款能自动充气自动停机。速度方面都不快。

网友:
双缸的吧,单缸慢,气压小。选可以预设气压的,到预设气压自动停止

网友A:
我13年买了个脚踏“风王”气泵现在还好好的,包括摩托车自行车平时补补气,非常好用。建议不要买电动的,其他车辆用不了。汽车轮胎破了得去补胎,主要每年补一二次气,打不了几下的,

网友:
双缸的快,单缸慢

网友:
300可以买一个不错的了,我用单泵的

网友:
牌子忘了,但建议双缸 的,我的就是300多双缸,很好用

网友:
300元我都不知道能买多高级的了,我买双缸的这种机械表的130多,有配电瓶取电插座和延长气管,有时候点烟器插座会保护。

网友(2020-04-09):
没有啥太多用吧,除非是一个人去比较偏远的地方。

网友:
闲鱼上二三十买个单缸或双缸的,便宜

网友:
买双缸的好,单缸抖动大

网友:
轿车的话,其实单缸可以了!牌子的话我用的优利特用了十几次依然出众,就是平时保养下气缸就耐用了!

网友(2020-05-18):
300元很奢侈了,我的建议是不要用点烟口,容易烧保险,直接改成夹子,夹在电瓶的正负极上,就没啥问题了,当然,发动机要先启动,

网友B:
前几天坛里淘了一个220V的无油气泵,95W,再买个带压力表的气嘴,100元足够了,打气巨快,压力能轻松到5-6公斤。没有220电可以再配个逆变电源

网友:
弄个打气筒就行啦,跑长途带上,平时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坛里淘了一个220V的无油气泵,95W,再买个带压力表的气嘴,100元足够了,打气巨快,压力能轻松到5-6 ...

这放在车里面有点大呀!

网友:
亲身经历给楼主,卖一个胎压表或者汽车本身带胎压显示的情况下,205/55R16的胎,用气管子10下0.1个bar,省事还健身

网友:
你们都要求太高了吧  13块钱包邮的那个 足球气泵挺好的 要不  买20元的TCL的气泵也不错   我一个大金杯都能打到450kpa 小车不就打个200多而已么 有啥不能用的  非买几百块的啊

网友(2020-07-16):
我也想买一个气泵,随车携带方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回帖推荐,气泵已经有了,请不要再回帖。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A:
我13年买了个脚踏“风王”气泵现在还好好的,包括摩托车自行车平时补补气,非常好用。建议不要买电动的,其 ...

风王的不错,以前兑换自动的,结果坏了,寄回原厂换新了

网友:
60多买了个简易小气泵,插点烟器不行,用夹子夹在电瓶上,轮胎扎气后,可以打满跑到修理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