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修充电桩电源模块的高手

楼主(2019-11-04):
朋友公司的充电桩电源模块坏了不少,拿一台过来给我看看能否维修,拆机看了一下,太复杂:380V供电,CAN总线,三防漆
我这里连最基本的条件就不具备:没有380V  CAN总线也搞不定
拿过来的这台检查了一下,输入的三相保险都完好,问朋友故障现象是不通电,我估计是辅助电源坏,但是没资料,不好下手
寻能修这种模块的高手,指导维修,或者发过去修都可以的,有量,可能长期合作

网友A:
这台充电桩的输出电压怎么是750v的!看来是特殊用途的充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货场有特锐德充电桩的电源模块.好像输出都是低压的.你这个输出怎么是750v的

电动汽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充电桩的输出电压怎么是750v的!看来是特殊用途的充电设备。

就是普通的电动汽车的充电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量还是可以弄下,修这个需要个平台

看来比较了解,能修吗?

网友:
业余的很难修,需要一些配套的设施!

网友D:
我也许能修我现在是专职修工业设备,比如变频器、触摸屏、PLC以及各种电路板,现在是自己注册的公司,有三相电,从事这个行业10年了,LZ需要的话可以试一下只是CAN通讯不大好搞定,一般遇到这种需要CAN通讯的设备都是修好后到现场试机,不过CAN通讯坏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许能修我现在是专职修工业设备,比如变频器、触摸屏、PLC以及各种电路板,现在是自己注册的公司, ...

好,我问一下朋友,需要再跟你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问一下朋友,需要再跟你联系

好的。紫薯布丁

网友:
没有总线,只能修能看到的故障。

网友:
这种专业设备,厂家不接返修活么?

网友:
电源坏无非是功率器件损坏、电容器失效、驱动芯片损坏这几类,只要单片机没坏都能修,如果单片机坏了就只有报废了。如果保证量足够大,大概有八成的修复率。

网友:
真意外厂家是许继的,楼上说真的大部分都有单片机如果单片机坏了只有找厂家了

网友(2020-11-05):
在吗?
还需要维修吗

网友:
380v如果是单项的,你弄个升压变压器就可以,3项就要上变频器了吧

网友:
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相关技术工作有前途。搜到一些资料,共同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台充电桩的输出电压怎么是750v的!看来是特殊用途的充电设备。

电压高效率就高,低电压的话电机效率低。我知道比亚迪的电机就是750伏

网友:
这个硬件不难修,软件要厂家才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高效率就高,低电压的话电机效率低。我知道比亚迪的电机就是750伏

谢谢使用专业术语的回复!涨知识了。

网友:
楼主,我有个朋友能修,可以就联系我,13861418188

网友(2021-05-19):
有三防漆很讨厌。这设备要确定修复,需要厂家提供测试程序。以前修过通讯电源,厂家提供调试程序。

网友:
看看,充电桩比较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