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改明纬s350可调电源遇到的TL494问题

楼主(2019-11-04):
跟风改s350-24为可调电源,改为0-50v0-10A,350w以下,温漂不大,随便短路也没问题,感觉很稳定,只是电流不能0mA起调,最低340mA,多方咨询,认为是494质量不太好,于是网上买了3颗494,(一块多一颗),换上后均没有输出,认为买到假货了,又换回原来的494,电流还是340mA,这次买元件,顺便又买了5颗494,两颗7500。上次在板子上换494换了好几次,太费事了,这次买了插座,装上插座,换上新的494,第一块起调电流160mA,有戏,下来了些,换第二块,250mA,继续换,剩下的3块494,两块7500,换上都是没有输出,又换上第一块494,电流160mA起调,我就纳闷了,前后换了10颗都号称原装正品的新IC,能用的就两块?别的都是坏的吗?还是电路参数不是典型电路,导致不能用?起调电流不为零是什么原因呢?改atx电源就能0A起调呀,494、7500可以互换呀,求大师指导

网友A:
等大师来回复,能给张改装原理图片不,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大师来回复,能给张改装原理图片不,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我没权发链接,请移步隔壁 数码之家,

网友:
主要是最小失调电压的影响,换不同型号的494,或者把康铜丝去掉几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权发链接,请移步隔壁 数码之家,

那里已经不上了,都成广告之家了

网友:
我的两个贝尔卡特S-350-27电源(和明纬的一模一样),也改可调了,最小恒流电流一台是300ma,一台是500ma.

网友B:
新买的有这么多没有电压输出?那你中彩了(一般不会有怎么多是坏的)。注意4脚电压不能高,好象达到2V多还是1V多会停振,具体多少忘记了。另外,把调流电位开大一点看有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有这么多没有电压输出?那你中彩了(一般不会有怎么多是坏的)。注意4脚电压不能高,好象达到2V多还 ...

谢谢,这个倒没注意,有时间测一下4脚电压

网友:
自己搭个494测试电路,用示波器看看这些494工作时输出波形,或者从旧电脑电原理拆TL494试一下。

网友:
改装失败的路过

网友:
我试过,换494不是没有输出,是必须把电流位调下才能调电压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位器试试

网友:
明纬收了部,还没动手。有些备件还没有买。。先研究下各位大神的贴子学习下

网友:
明伟的要加辅助电压才能0调,以前玩过,现在主要玩通信电源

网友:
电流采样用的是494内部的放大器吧?拆过很多这种简易铁盒电源,大多如此。

外接个高级点的运放做电流取样放大吧,放大后再送主控IC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