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能装20万微法的超级功放开关电源

楼主(2019-11-04):
现在的开关电源确实是今非昔比,新的构架、新的芯片不断涌现。最近又心血不潮开版做电源玩了,这次一共打了三种板,有正负双电压板、胆机用板和正负电源线性稳压板。先做了一块+-50V的开关电源。

印板正面,板子还是10X10,省打板费。
印板背面
安装1
安装2
安装3
安装好的电源

满功率时,散热片要加大一点。

再接一个电容阵

接好线准备开机,线太乱了,先泡杯龙井茶,喝上一口定定神,细心检查一遍再开机。

开机后,串接的200W灯泡亮了几秒,电压上去了。
空载功耗在1.1-1.4W左右。
再进行带载4A开机,电压上升时间延长了大约10秒左右达到设定值。
分段电压上升的图

再试试超流后怎样保护的。
设定电流4.5A。超过后是降压。这个非常好,一般电源是过流停机。
一过4.5A电压就开始下降。

5A时降到85V

电流再升,电压再降

接下来看看正负电压平衡情况如何。
正电压带载3.5A,负压空载(也没有泄放电阻)二者相差3V左右,如有泄放电阻可能会不到3V。
负电压带载,正电压空载。

最后看看效率
电源100V,从带载1、2、3、4A,看一下输入功率分别为111.5W、220.6W、334.8W和456.7W。平均效率在90%左右,虽然测试不标准,但能看出个大概了。
电源4A时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这么多电容会爆管

放心,不会爆管,新芯片的控制不一样,过流保护也不一样,完全不同于常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稳压电源 如果设计功率足够的话能量应该来自进线 而不是靠储能电容放电 稳定电压。
如果功率储备不 ...

      以前我和你的想法差不多,用万用表量电压相当稳,认为就没问题了,等有了示波器一量就出现问题了。至于为什么功放用开关电源也要用大水塘(与工变等同就好于工频)一二句话还很难说清,但有一点很明显,当一个低频信号来时有一个大于功放平均功率的上升弦电流,这个需能量是功放平均功率的几倍,而电源是跟随的,有一个反馈时间,再说反馈后在相同的上升弦内,不管是开关电源还是工频电源都喂不饱功放这个上升弦的需能量,必须都要有大水塘来补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功放输入一个低频信号,开大功率,再用示波器量一下不同水塘的电源波以及开关电源和工频电源的波,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跟传统的“变压器+整流桥+电容滤波”是两码事,并不是输出电容越大越好的……

您误会了,贴主实验使用超容量电容的目的不是滤波,而是储能。他这是要给功放用的电源,比较重视瞬态大电流输出能力。

仅就滤波而言当然不需要这么大的电容,而且较老的电源芯片也不允许接这么大的电容,会保护的。贴主用的这个芯片真不错,值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跟传统的“变压器+整流桥+电容滤波”是两码事,并不是输出电容越大越好的……

一般都是这样认为,这是以前开关电源留下来的老概念。用于功放的开关电源一定要用大水塘,这个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前的开关电源在功放上表现不好就是没有大水塘,也装不了大水塘,电源的构架不同。当然真正用于功放也不需要这么大的电容,仅是试验这个电源构架而已,在其他电源上根本加不了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
这才是真正DIY高手

网友D:
并不认为这么多电容对高频纹波有很大作用。
上个各种负载状态下的纹波测试图看看

网友E:
主题不通,20万微法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不认为这么多电容对高频纹波有很大作用。
上个各种负载状态下的纹波测试图看看

    噢,加大电容是试验电流控制型芯片的性能,也不是为了降低高频纹波,是为变动负载做储能用,单是为了电源纹波(连续功率下,变动功率就不行了),板载的二个电容就够了。高频波主要有二种,一种电源的功率输出纹波,通常所说的就是这个,另一种是开关噪声,主要来自二个部分,一是功率管,二是整流管,当管子在打开和关断时会有一个振荡波,频率相当高,有几MHz。一般来说关断的噪声大于打开时的噪声,硬开关的大于软开关。本机是软开关,本身噪声不大,再用RC阻容吸收能进一步减少振荡波。下图是400W输出时电源纹波,整流管上没装RC吸收。
第二图是振荡波细节。
第三图加了RC吸收,减少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画蛇添足,滤波电容略大一点好,并不是越大越好。以前做过实验,电容过大对减小纹波没有帮助,反而漏电 ...

请看6楼,对另一坛友的回复,与你的提议有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题不通,20万微法的电源?

标题好象没有不通啊。

网友:
电源做得不错,能否提供电路图和开关变压器制作数据?

网友G:
这么大的电容,inrush电流得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电容,inrush电流得多少啊

这是新型芯片的功劳,除进线工频整流滤波电容充电不受芯片控制外,输出端并再大电容都受芯片控制,电容大充电时间延长,不因为电容大内阻低而浪涌电流大幅增加。

网友H:
我最近也做了个开关电源,和楼主比起来就惭愧了,不会做板,也就不会去打板,用的板是洞洞板,次级是正负45V,现在倒是能正常工作,装备也和楼主差多了;
楼主的装备牛逼啊;
楼主您能介绍一下电路吗?次级整流管用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也做了个开关电源,和楼主比起来就惭愧了,不会做板,也就不会去打板,用的板是洞洞板,次级是正负45 ...

芯片是用SSC3S910电流控制型,所以装再多电容都没事。采用磁集成LLC谐振半桥构架,致于电路和变压器我在此论坛其他专栏中有。

网友:
高手,欣赏,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