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汽车发电机新机问题

楼主(2019-11-04):
求问大家,汽车发电机新机,大众内调节器内搭铁新机,为何两针插脚都试过,加12v电压外壳负极励磁不通励磁电流。拧动没有磁性。而且万用表测不出励磁针脚和外壳的电阻。显示无限大电阻。有维修过大佬帮看看吗?可以点我另一个帖子。里面有图。大众速腾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调节器怎么外接励磁?

启动发电机时候要用直流电先他励。后再自励

网友:
(发电机1A端即+B,两根线并联通过100A保险接电瓶的。)
现在的发电机不是以前141  142的年代那样的了,
现在的发电机除了+B那个最大的电源输出接线柱外,其它两根线都是直接和发动机电脑相通的,没有单独的励磁极,PCM直接给发电机内的调压模块发命令,控制发电机的工作电压,调压模块直接从+B那取得励磁电流给线圈,调压模块除了可以换碳刷外,有问题都是直接更换的。
这电路图是我06年老车的,至于现代更新型的控制方法,可能也还是这样吧,没有什么可改进的了,或者现在应该都是CAN总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