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再生机如何加装拾音电路

楼主(2019-11-04):
前段时间照着书上的电路DIY了一台交流三灯再生机(6K3P+6P6P+5Z2P),突发奇想,能不能在这个电路上做一番改动,加装一个拾音电路呢?请论坛里的老师们不吝赐教!谢谢各位老师了。

参考书上的电路

参考书上的电路

网友A:
接在电位器中心抽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电位器中心抽头即可。

谢谢老师赐教! 回头试试看

网友B:
拾音器插头应接在6K3栅极。如果接在电位器处,则仅有一级低放,增益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拾音器插头应接在6K3栅极。如果接在电位器处,则仅有一级低放,增益太低。

老师高见!正好试一试遥截止的管子作为音频电压放大到底效果怎样

网友C:
将拾音器与 R1 并联就可以了。
产品机 老上海三灯再生机()上海131、132、133、134等)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拾音器与 R1 并联就可以了。
产品机 老上海三灯再生机()上海131、132、133、134等)就是这样的。

感谢赐教!确如前辈所说,当时就是想做一台老上海三灯机,结果找来找去就找到这个电路了,当时就感觉这跟老上海三灯机几乎一样! 另外有一个问题请教,如果把6K3P更换成6J8P,拾音的位置不变,其他阻容元件的参数根据6J8P来调整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6J8P推6P6P单端功放了呢?

网友:
应该接6K3P栅极。

网友D:
上海131三灯再生式收音机电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海131三灯再生式收音机电路,供参考:

居然惊动了版主,幸甚幸甚,有失远迎啊!谢谢版主赠图

网友:
这个匹配的是电唱机压电唱头的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