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怀旧小单端——47H 、56*2

楼主(2019-11-04):
准备做怀旧小单端——47H 、56*2

手里有几只古董电子管,它们是我老父亲留下的。他老人家曾在电子厂做技师工作,他年轻时也是无线电爱好者,后来上学便学了电子专业。原来家里老旧电子管很多,诸如6A3、30、77、78、42等。因为文革挨整被抄家,后来留下来的东西不多。这是一个旧收音机里的管子,侥幸留了下来。旧收音机坏了,管子留了下来。

父亲去世快二十年了,我也六十有七了,这几只管子,就权当是对父亲的纪念。

网友:
饼干盒子配不起这几只古董管啊!

网友A:
好, 不过47H就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不过47H就一个吗?

仅此一只。配不上对。有一只42,今天测量,阴极发射能力极差。

网友:
少个整流的80

网友:
看上去不错,很新的管,不过是小鬼子产的,大概三十年代末期的样子

整流管可以去找个80号或84号,用12F有点紧张,可以两个组全波用

网友A:
翻了一下存货
有47C,47D,没有47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了一下存货
有47C,47D,没有47H

这台机子,没打算去实用,只是把家里的一些父亲留下的老管子当作纪念品罢了。因此也就不再想办法配对。
两只56做左右声道前置放大,信号合并供47H栅极。7K负载,输出3W左右。可以当个伪中置使用。

47H,大概只有日本有。灯丝用2.5点不亮,逐步升压到是5v,点燃。测量阴极电子发射能力,还不错。灯丝最高升到6V,灯丝略亮一点。所以决定5v供电。美国标准47,都是2.5V灯丝。

其实本人还有苏式6F6。因为是自己20岁时在北京菜市口委托点买的,不是父亲留下来的东西。所以不拿来和这些管子混用。

网友A:
日本人擅长“改良”,这些47都是他们改良出来的
我的电子管都是我的, 我父亲是搞地质的,对电没兴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本人擅长“改良”,这些47都是他们改良出来的
我的电子管都是我的, 我父亲是搞地质的,对电没兴趣

得是画扇面那种改良?

网友C:
饼干盒太薄了,换个好点的底盘吧。47H只有一个,难道做单声道的?

网友D:
80号我还有几个,LOGO NEC,需要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饼干盒太薄了,换个好点的底盘吧。47H只有一个,难道做单声道的?

47H仅有1个。网上的47都是美国管子,灯丝是2.5V。而47H灯丝是5V。想配也配不上。如果买一对,则失去使用“父亲留下的管子”的意义。

饼干盒子是我老婆的主意。大概嫌我最近做东西花钱多了。后来我想,这是个纪念品,不常用。就用饼干盒子吧。盒子里面用粗铜丝焊上筋,可以解决“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号我还有几个,LOGO NEC,需要联系

谢谢关照。80号就不用了。打算硅管整流,6N7串联滤波、并延迟高压。本机拟使用灯丝变压器,高压直接使用市电。输入采用微型变压器做输入端隔离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关照。80号就不用了。打算硅管整流,6N7串联滤波、并延迟高压。本机拟使用灯丝变压器,高压直接使 ...

绝对不可取。本来就是饼干盒子 都是铁皮,市电难以做绝缘。要么像收音机一样做成封闭式的,否则千万不要用市电直接整流供给。家中小孩子一碰悲剧就会发生。一两百块的变压器,为了家人和自己的安全,千万不能省!!安全无小事,牢记在心头。老哥,万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是画扇面那种改良?

   嗯,嗯。
美人儿改张飞,加两笔胡子就行

网友F:
这是47系列管与47B的资料,懂日文的可以翻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47系列管与47B的资料,懂日文的可以翻译一下:

感谢版主的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绝对不可取。本来就是饼干盒子 都是铁皮,市电难以做绝缘。要么像收音机一样做成封闭式的,否则千万不要 ...

你说的对,举双手赞成

网友G:
老师傅,我觉得就凭这几个管子,怎么找也得用类似拉丝不锈钢,不低于0.3厘米厚的铝板来做一台用军用制造标准的功放。
至少用一些老元件和开关一类的零件才对得起这几个古董级别的管子和纪念家父的意义,管子还必须有金属镂空的保护罩,最后还得刻一个小铭牌把这套管子的意义做个记录,找个角落镶上去,免得后世人当垃圾扔了
用什么铁皮饼干盒,可拉倒吧,还不如不做收藏管子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傅,我觉得就凭这几个管子,怎么找也得用类似拉丝不锈钢,不低于0.3厘米厚的铝板来做一台用军用制造标 ...

谢谢大家回复和关注。决定听从大家劝告,购置底盘和变压器,做就做好。

网友:
管子的故事,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