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件路由器刷回原厂固件方法

楼主(2019-11-04):
论坛淘来网件3700V3路由器,上家刷了DD-WRT固件,有线网速被限制到了100M,想刷回原厂固件,恢复1000M的网速,网上的方法都少关键部分,或许是我基础差点,请教高手指点详细的教程,谢谢!

网友:
这个可能不是固件问题,看看设置。网件官方固件很难用,确实要刷的话我记得 ddwrt 在固件升级那里可以直接刷。

楼主:
谢谢回复,在DD-WRT里试过了,不行,3700V3的有线网口是1000M的,网上有刷回原厂固件恢复1000M的帖子。

网友:
刷 OpenWRT,潘多拉
论功能第三方绝壁比原厂的好

网友A:
你的网速如果只有100M的话(排除线材问题),建议拆机看看,有掉包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网速如果只有100M的话(排除线材问题),建议拆机看看,有掉包可能

说实话,我拆过了,是网件的原装芯,也是没有别的方法了,只剩刷原厂固件这一条道了,或许你有别的方法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刷过,有点妄了。关电按下reset按键进入u_boot  模式,再选择原厂固件就行。网上有很多资料。

按住reset开机,30秒松开、按住一分钟等等,我按了五分钟了,还是不行,所以说网上的方法少关键步骤,就是请教详细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路由器没有刷u _boot,这个是复制别人的,请看看本帖最后由 ice5221 于 2012-11-28 23:01 编辑  本 ...

谢谢指点,我去试试!

楼主:
用telnet刷回了原厂固件,折腾了好几天了,谢谢几位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网友送的烽火HG320,别人刷的tomato固件,有线速度有100Mbps,但是无限速度只有20Mbps。。。不忍 ...

要看原机指标了,网件的原指标有线千兆,无线双300兆,被DD-WRT限制到有线百兆,无线单300兆,所以我要刷回原厂固件,你的机子上百度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忍直视啊。

我有台升级置换下来的网件R6220路由器,有线千兆,无线300兆+866兆,有需要可以去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7

网友:
恭喜你刷回去了

楼主:
谢谢!来回折腾了三天,网上百度的方法都少最基础的步骤,在个个路由器论坛里耐心找到的方法.

网友:
上编程器。。。。。。。。。。。。。。。

楼主:
没有那么复杂,只是要在系统里打开对应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