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话筒接收机改频

楼主(2019-11-04):
无线话筒接收机,频率610-890能否改成400-600?谢谢

网友:
换晶振应该可以吧

楼主:
之前不能上图,现在上图给大家看看,帮帮忙

网友A:
不能!你要改动3个地方(1)输入滤波器,你必须换成400-600MHZ的。这么宽的的滤波器连美帝也没有,更不用说我们本地。另外这么宽的带宽,相当于不要滤波器也好(2)第一本振就是那个屏蔽盒子里面的VCO要调整能覆盖500~700MHz的范围。看你的图片单个波段覆盖不了(3)MCU的程序你必须重新写,一边能够控制锁相环IC(MB15E03)锁定500MHZ~700MHZ的频率;这三个地方你能改了你就能该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楼主发过好几个帖子,连晶振都不认识,还是放弃吧~

果然是元老,说话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你要改动3个地方(1)输入滤波器,你必须换成400-600MHZ的。这么宽的的滤波器连美帝也没有,更不用说 ...

非常感谢,想再问问,(1)他原来的610-890比400-600还宽啊,是如何实现的?,如果改成450-500呢?2 vco是哪个?3MCU程序怎么重写?纯属爱好,水平很低,感谢大家!

网友:
你真改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想再问问,(1)他原来的610-890比400-600还宽啊,是如何实现的?,如果改成450-500呢?2 vco ...

你要找到那个是相锁环IC,找到资料,看其能走频的频宽,然后看能否找到首变频石英及首中放频率,

有了这些资料才能解答你的提问

网友:
放弃吧!!别做无用功。

网友:
这样没用的,很多普通的无线话筒可以通过换晶体,这个好像不行奥

网友(2020-12-13):
定频的换晶振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