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个问题

楼主(2019-11-04):
如图,在百度里百到论坛里某老师的图纸。6p1.6p14单端。觉得不错就凑材料做了,电阻都是按照老师图纸上的选的,主电容选的是330uf实际也就280uf左右,然后输出变压器用的5k的,装机完毕试音正常,可是就半分钟吧,那个5w120欧姆的电阻就冒烟了。请问各位老师这是啥情况啊?

楼主:
请问是电阻小了吗?那我再并联个120欧5w的电阻如何?或者两并两穿120 5w???

网友:
量一下电阻两端直流电压,以确定流过它的电流。再选择合适功率的电阻。

网友:
电阻用的是什么材质的?6P14不漏电吧

实物拍个照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电阻功率小于实际使用的功率。你的屏压较高,故6P14电流可能大些。测量以下6P14阴极电压,计算一下电阻承受是功率。

6P14阴极电阻最好大于3W。

网友:
6P14单端两声道最多也不超过100mA吧,算算那个电阻的功率,功耗也就一瓦左右,用个五瓦的是足够的,这都冒烟了,肯定是后面电路有地方短路了,或者有错

网友:
现在的电阻,他说是5W,那就一定不是5w。

网友:
检查一下那个6P14第二脚的0.22uf输入耦合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
找到毛病了。妈蛋,那个100uf,电容击穿了。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毛病了。妈蛋,那个100uf,电容击穿了。擦

耐压不够还是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不够还是老化了?

直接测出了46欧的电阻。。。新的没舍得用,这个是从坏的开关电源上拆的,谁知道点子这么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测出了46欧的电阻。。。新的没舍得用,这个是从坏的开关电源上拆的,谁知道点子这么背。。。

旧电容使用之前一定要测试一下。 而且最好不用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电容使用之前一定要测试一下。 而且最好不用旧的。

只测了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