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a803电子管 谁有这个管子的参数

楼主(2019-11-04):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求这个电子管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3;VT-106。
https://www.radiomuseum.org/tubes/tube_vt106.html

谢谢朋友  英文看不懂呀

网友:
这管没什么用。

网友B:
楼主哪儿弄的, 玻璃里面黑糊糊的显然是用的不能用换下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儿弄的, 玻璃里面黑糊糊的显然是用的不能用换下来的了

可能是没拍好  新的呢

网友C:
屏耗比805(FU5)小一号,也是一个典型的右派管,做功放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耗比805(FU5)小一号,也是一个典型的右派管,做功放应该没问题。

805(FU-5)与803的对比(丙类功率发射)。805用于乙类功放。

网友D:
看手册是个中型发射管,差不多就是小号的805,正栅压的,做功放很麻烦,用处不大,当然想玩也只能考虑甲2类或者乙类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手册是个中型发射管,差不多就是小号的805,正栅压的,做功放很麻烦,用处不大,当然想玩也只能考虑甲2类 ...

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