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电子管收音机不收台

楼主(2019-11-05):
通电测试功放正常,不收台。通电后螺丝刀碰触天线喇叭啪啪响。用万用表测试了线圈,无断

线。现在实际测试了6SA7各脚的电压和碰触引脚时的表现情况。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自己淘到两部新时代,一台热底板,一台冷板,都是被老鼠住过的,电线被咬断,屎尿都有,还有好多小强的尸体,我是这样处理的:
首先拆下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中周,然后彻底洗澡暴晒,晒干后本振、天调线圈用热风机伺候。
检查空连一定不能碰片,转动轴承要润滑并保证接触良好,所有可调节磁芯都要润滑加橡皮筋阻尼。
电源变压器不上机检测,确保正常才能上机上电,
最后一条很关键:按图索骥、记录修理调整数据,遇到问题上网学习,最后确实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才到矿坛请教老师,一定要把自己修复的过程和有关数据,连同图纸一起发到论坛。一定会有收获的,我有切身体会,坛里高手如云切热情无私。
加油吧,整个修理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乐此不疲!
我的求助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15879&extra=

网友B:
        你这台新时代说实话外观看比较惨点儿,就拿这些纸介质电容蜡封的,外观就很差了,性能漏电是肯定的了,都换掉也不为过,包括很重要的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应该是都不行了,所以从电源变压器测量开始掌握第一手资料是必须的,修这种收音机要从后向前稳扎稳打不能急躁,不怕慢,慢功夫才能学到真技术。

网友:
很明显是机器坏了嘛

网友C:
都已经锈成这样了!线圈都发霉了,先检查一下电源变压器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一下电阻电容,需要换掉的要换掉,需要重新整理线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已经锈成这样了!线圈都发霉了,先检查一下电源变压器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一下电阻电容,需要换 ...

功放部分正常,变压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先换管再判断是线路还是管子问题

网友E:
看看中周是不是断线了或者是中周里面的电容挂了没有。

网友:
修理这类机用几十元的信号发生器很容易找出问题的

网友F:
二中周已换过,不是原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换管再判断是线路还是管子问题

手头没有这个6SA7管子只有收音机上这一个,暂时还没法替换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中周已换过,不是原装的了。

很有可能,焊点上面红漆已经没有了,不过看焊点应该也是老焊点,上面的灰尘颜色与其他焊点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中周是不是断线了或者是中周里面的电容挂了没有。

明天拆下中周看看里面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中周已换过,不是原装的了。

上海中周,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
想办法借一个高频信号器。维修方便许多。晚上接长天线试试短波有没有台。

网友D:
中周或其他线圈最好不要动,除非是通断测试,或有仪器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海中周,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

这是调感中周,原来是老式调容中周。

网友:
这类机器管子基本老化了,接上好天线试试,管子老化不太严重,有可能受到台。

网友:
        关于电子管这种大八脚电子管除了电源整流管容易坏,其他管子只要灯丝是亮的一般没问题,除非确定坏了,不需要更换,认真看电路图确定每个节点的正确的电压,从后向前测量从而判断是否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调感中周,原来是老式调容中周。

这中周的确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新时代说实话外观看比较惨点儿,就拿这些纸介质电容蜡封的,外观就很差了,性能漏电是肯定的 ...

在老电容的确有点磕碜,明天把其他节点电压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周或其他线圈最好不要动,除非是通断测试,或有仪器支持。

中周万不得已吧会动他,手头一台熊猫601就是中周被上家调乱了,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周万不得已吧会动他,手头一台熊猫601就是中周被上家调乱了,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哎

打理这机必用信发生器,跟踪找毛病。不要乱换元件。。乱拆乱换----越修越乱。

网友G:
首先得确定当地是否有中波广播电台,6SA7GT屏极和帘栅极电压明显偏高(估计6V6GT 老化),正常时5脚应当有-9V左右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中周万不得已吧会动他,手头一台熊猫601就是中周被上家调乱了,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哎

首先;你的述论算不错的,  ;用罗刀碰天线有咯咯声, ; 表明低/中放正常,先完全不用理会一中周以后全部线路.

如上贴白版主所说 ; 6SA7一栅没有负压,表明中/短波本振己停振!这是本机〝不收台〞主因

修理方法 ;

下贴续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得确定当地是否有中波广播电台,6SA7GT屏极和帘栅极电压明显偏高(估计6V6GT 老化),正常时5脚应当有- ...

本地中波没有台,手头的收音机不论是晶体管还是电子管的,统统收不到中波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的述论算不错的,  ;用罗刀碰天线有咯咯声, ; 表明低/中放正常,先完全不用理会一中周以后全部线路. ...

1     ; 更换2/4栅接地电容可用瓷质电容

2   ; 更换1栅100pF电容为200--250pF云母电容或高频瓷电容

3   ; 更换本振中波垫整电容为塑料双/四连新可变电容,并初步旋至280--350pF范围

4  ;  把中波本振线圈拆出在蜡中煮至纸线圈架及蜂房线圈没有汽泡为止,若是塑料线圈架,勿太高温,

同样煮至线圈不冒汽泡即可.

5 ;  重新装好中振电路,若一栅在1000KHZ处有-6---9V,表明中振电路已经正常,如只有-3--6V,可把一栅接

地电阻改为50K,仍可继续便用6SA7,如低于此值,整机灵敏度又不够,就要换管子

6  ;  按上面中波的34修理短波本振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的述论算不错的,  ;用罗刀碰天线有咯咯声, ; 表明低/中放正常,先完全不用理会一中周以后全部线路. ...

期待老师继续指导!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期待老师继续指导!

没有中波电台,也先按上面步骤,把数据修理到位,到晚上用数公尺室外天线在短波试机,成功后再试中波.

祝你成功,也希把你DIY过程继续发上来,让我们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 更换2/4栅接地电容可用瓷质电容

2   ; 更换1栅100pF电容为200--250pF云母电容或高频瓷电容

好的谢谢!这机器老鼠安过家的,到手的时候好些线都被吭过,已经替换了。线圈虽然没有断线,但是上面污垢一层。的确应该好好的清理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中波电台,也先按上面步骤,把数据修理到位,到晚上用数公尺室外天线在短波试机,成功后再试中波.

祝 ...

好的,谢谢。到时候会把过程发到帖子里,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还有,空心线圈的比磁棒的要差,我这里空心线圈天线几乎一个台都收不到,一片开关电源的噪声,磁棒天线的要好很多,所以,也许你解决了很多问题后,还是收不到电台
时代不同了,以前一根软电线当天线就OK了,现在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淘到两部新时代,一台热底板,一台冷板,都是被老鼠住过的,电线被咬断,屎尿都有,还有好多小强的尸 ...

非常值得借鉴学习,谢谢

楼主:
刚才把收音机翻来覆去,听到中周里有异响,索性拆看看看。发现除了掉了些胶块,电容也有点开裂。是不是这个电容完蛋啦!

楼主:
中周里面磁片电容字都没有,换都不知道找多少容量的!顺便给中周壳子用洗涤剂加牙膏做了个大保健。洗洗更健康,也漂亮多了

楼主:
顺便再清理一下第二个中周,这下手残,瓷片电容一碰脚掉了。拆下第一个中周的瓷片量了一下,大概118pF,于是用两瓷管(100+10)并联从新接上,但是容量变了,频率也变了。估计我是越修越麻烦啦。

楼主:
终于搞好了,短波收到台了。今天把空气联拆下来洗了,顺便测一下阻值,好家伙短路了。于是用镊子将碰片的片子拨开,上机碰碰运气,通电竟然有台啦。上午还测试了垫整电容的数据,一并传上。总体上机器没有更换任何原件,除了手抖搞坏的中周电容。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中周里面磁片电容字都没有,换都不知道找多少容量的!顺便给中周壳子用洗涤剂加牙膏做了个大保健。洗洗更健 ...

这种中周槽路电容120p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中周槽路电容120p

谢谢指点,明天再找个120的替换一下,效果应该还会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