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单面和双面可以组双通道吗?

楼主(2019-11-05):
最近从京东买了一根内存,是双面的(芯片位于PCB两面),和原来的内存(单面的)组双通道,今天玩游戏时蓝屏了,会不会是两条内存不兼容?两条内存都是金士顿的,相同的频率、时序、容量、电压,只是一条是单面的,一条是双面的。

两条内存的型号:
单面的:KVR24N17S8/8
双面的:KVR24N17D8/8

网友:
最多是插口没插好,拿出来吹吹灰

网友:
兼容性最主要跟频率有关系,再一个看是正常电压,还是低电压的。 拔出内存条,用酒精把金手指擦一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升级内存一定要尽量保证升级前后,内存单、双面的统一性,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你系统的稳定。特别是组成双通道,一致性比较重要。淘宝上卖二手内存的有的会问你主板,他据此给你发单面还是双面,往往双面的比较缺少,对老机器兼容性更好些。

网友:
组双通道建议使用2条完全一样的内存,这样会比较稳定!

网友:
别说单双面,就算不同牌子不同容量都可以双通道,有可能不兼容倒是真的,可以用内存测试软件跑一下看看

网友:
使用2条完全一样的内存,这样会比较稳定

网友:
只要是正经品牌应该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