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夏普575

楼主(2019-11-05):
维修一台夏普575,二个输出电容16V1000微法同时击穿,这这概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或者功放块没事吧?输出脚的电压有电源电压的一半~

此机故障是次级保险管烧掉,知道情况可能不妙,测量15V输出并没有短路,换上保险管后,(当时未插喇叭,正常),插上喇叭出现电流声,关闭音量就没有电流声,集成发热严重,不插喇叭测量功放集成输出脚是电源电压的一半,集成也不发热,自然而然就查到输出电容击穿,在我印象中,二个声道输出电容都击穿而且功放信成没坏,是我第一次遇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此机故障是次级保险管烧掉,知道情况可能不妙,测量15V输出并没有短路,换上保险管后,(当时未插喇叭, ...

喇叭也没坏,换上电容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故障现象太特别,所以才问问

这机率,今晚我应该买彩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电容都坏,这个问题我认为应排除外界因素,只能归到零件质量本身问题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
机子里面同品牌电容你都要抽检,说不定还有同问题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电容都坏,这个问题我认为应排除外界因素,只能归到零件质量本身问题了

肯定是,如果是外部电压造成的击穿,IC没有不坏的可能

网友:
的确575的机子爱击穿输出电容不知道咋回事,我就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可能很少的,机子老了!

楼主:
我的机子不错的哦

网友(2019-12-19):
挺新的、这个电容排子还不错的。发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