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8000瓦的环形变压器要用多少斤铜线?

楼主(2019-11-05):
因打算做一个220伏,26伏的环形变压器,铁芯60斤重,高压侧拟用2.5双线并绕,低压侧2.5mm14或15根并绕,不知要用多少漆包线?有没有老师知道呢?

网友A:
这么大的变压器可是力气活,一般变压器铜没有铁沉,15根2,5的怎么并绕啊,能并动吗

网友B:
我出个主意,实际也没有去测试过(工具不齐,自耦变压器没买):

1. 理论上变压器初次级只要成比例,哪怕是只有 1匝 也是可以工作的。
但实际上匝数过少,会导致每匝线圈承受电压过高,对应磁芯的磁通变化率过大,进而峰值磁通密度太大,铁芯材料磁饱和失效。

2. 如果能通过某种方式,测试材料的饱和失效极限,是可以确认最少匝数的。
这里采用电感法(材料饱和后电感量急剧下降)测试上述饱和极限。

3. 用足够粗的导线在铁芯上绕若干匝(N),找一个工频交流调压变压器(V),串接交流电流表(A)接在线圈上。
从零开始逐步调大电压V,交流电流表A示数应该同比例逐渐增大(A= V/wL);
电压V增大到一定程度(Vm),电流A的正比关系会丧失(表现为L下降、A急剧上升),这个点就是饱和临界点;
在上述临界点算得每圈电压 Vm/N,就可以用来估算最少匝数(当然可以加一定比例安全余量)。

4. 使用不同匝数(N)重复上述实验,获得的每圈临界电压 Vm/N 应该相差不大,建议多次尝试。

5. 获得每圈临界电压 Vm/N 后,依据绕组工作电压,就可以求得绕组最少匝数。
例如每圈临界电压10V,那么 220V 的绕组就不能少于 22 匝,加点安全余量用 30 匝就不错。

-----------------------------------------------------------------------------------------------

以上测试比较简陋,前提是测试线圈、产品线圈位置尺寸相差不大。
实际要做 8000W 的话,大概还得再算一下热功耗(直流电阻、空间散热)

网友C:
什么场合用?前几天交易区有卖明纬24V1500W开关电源的,本身可以微调到28V,还支持多个并联,可以的话感觉比你这自扰变压器简单多了

网友D:
和计算普通变压器的方法是一样的,测量铁芯的截面积,仍按普通变压器计算,注意次级如果是整流成直流使用的话导磁率取低一点,反之高一点

初级双线并绕不现实,很难掌握,尽量用单根,次级匝数少的话用铜条做成单匝,取合适一段弯成“门”字形,开口在外侧,另取一段“一”字形与下一匝焊牢封口,外侧有缝隙,不难操作,条件不足也可以留头长一厘米,弯好用细铜线绑扎,焊出来像一个横向的、去掉底横底“日”字

环牛用铜少发热少,漆包线不必那么粗,按5-7安/平方毫米就行了,或者按3-4安/平方用铝线,铝线软,好操作

网友E:
感觉可以买个老式电焊机了!那个就是个大变压器! 你的这么大真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场合用?前几天交易区有卖明纬24V1500W开关电源的,本身可以微调到28V,还支持多个并联,可以的话感觉 ...

打算工频逆变器用的,原来的高频逆变烧了,不想再修了,老是烧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可以买个老式电焊机了!那个就是个大变压器! 你的这么大真不好操作!

老式焊机不行,e形铁芯的都不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计算普通变压器的方法是一样的,测量铁芯的截面积,仍按普通变压器计算,注意次级如果是整流成直流使用的 ...

感谢,那还是买成品算了,自己做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变压器可是力气活,一般变压器铜没有铁沉,15根2,5的怎么并绕啊,能并动吗

看来还是买成品合算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出个主意,实际也没有去测试过(工具不齐,自耦变压器没买):

1. 理论上变压器初次级只要成比例,哪 ...

谢谢,这方法好,看了这么多坛友的意见,还是买成品的有保障些。

网友F:
前两天偶得8KW稳压器一台,原机自耦多抽头变压,拆下部分绕组双股并绕重绕隔离次级,经计算线径2.5mm纯铜漆包线每匝电压1.3V左右,近40cm1匝,按电压测试共200T左右
https://iask.sina.com.cn/b/sOiziVkke2T.html
估计整体应该3kg左右最多不超过4kg。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前两天偶得8KW稳压器一台,原机自耦多抽头变压,拆下部分绕组双股并绕重绕隔离次级,经计算线径2.5mm纯铜漆 ...

变压器和自耦调压器不一样,8K瓦变压器重量估计大于40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两天偶得8KW稳压器一台,原机自耦多抽头变压,拆下部分绕组双股并绕重绕隔离次级,经计算线径2.5mm纯铜漆 ...

自耦的不同于隔离的,相同铁芯的情况下,隔离的功率小很多。可能得一半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和自耦调压器不一样,8K瓦变压器重量估计大于40公斤。

这其中包括了绝缘层和漆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耦的不同于隔离的,相同铁芯的情况下,隔离的功率小很多。可能得一半功率。

我绕隔离是为了降压,24V大电流充电用,同学汽修蓄电池充电用。说白了2K多W就够,但为了功率余量,本身工作稳定性及发热等多方面考虑才用此大功率调压器改装,再说此物不用找正好手边有且无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和自耦调压器不一样,8K瓦变压器重量估计大于40公斤。

没那重!原机毛重45斤多,自耦环变2.5mm漆包线双层绕共200T左右,铁芯15cm左右高,6cm左右厚内孔直径10cm左右。

网友:
逆变器的牛,48v升压220v

网友G(2022-11-06):
       三年了,做成了吧,也不回来汇报,用的有15斤铜没?

网友:
不知道,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年了,做成了吧,也不回来汇报,用的有15斤铜没?

随后花1250元包邮买了成品变压器,总重72斤。目前使用正常,750元买的徐永杰的带屏幕的24管逆变主板,刚用了一年就坏了。重新买了一块别家的。

楼主:
买了成品变压器,在正常使用着。

网友:
一般变压器(不是自偶变压器)铜铁比例在30%左右(重量比),你60斤重的铁心,用铜量大约是18斤,按照目前铜线90一公斤算,铜线需要810元钱。

网友:
个人建议找家价格合理的厂家定制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