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50

楼主(2019-11-05):
俄罗斯的6n8+北京的fu-50。用的是这个图!请老师们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A:
两张图不一样,你到底用的那哪个图?

楼主:
这个是对的图

楼主:
二楼的图是对的

网友B:
第二个图纸做过 火气太大 没听出胆机的感觉 倒像是晶体管机 可能是自己水平问题

网友:
三楼朱院长有出一个6J4P推FU50接三单端的图就很好,建议做那个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完全赞同!

楼主:
有了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图纸做过 火气太大 没听出胆机的感觉 倒像是晶体管机 可能是自己水平问题

降低6p8的屏压吧!250可以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完全赞同!

黄河,黄河。我是泰山!

楼主:
引用 楼主:
黄河,黄河。我是泰山!

胆机的电源来了!

楼主:
又干了点,离出声有近了点!欢迎老师们说到说到

楼主:
它的驱动块是坏的,不知道变压器线圈如何,只要线圈不坏就好弄!把我的大电源给拱坏了!吗的,做东西真麻烦!

楼主:
基本焊完了,有的电阻没用图上的阻值!

楼主:
终于上了功率管,电压455伏。我好怕怕,开关电源坏了三次了!

楼主:
焊满了,好辛苦!

楼主:
从阴到阳极的电压乘电流算屏耗对吗?

楼主:
按这图上fu50的帘栅极电压358伏,会不会融化了啊?请老师们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张图不一样,你到底用的那哪个图?

老师,怎么也没有来发言的啊?

网友A:
帘栅压的限制主要是考虑标准接法下,帘栅压不变化,屏压变低时帘栅流增大,有时候会超过帘栅耗。而三极管接法时,帘栅压随着屏极摆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超过帘栅耗的,这时是不受那个帘栅极最大电压的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帘栅压的限制主要是考虑标准接法下,帘栅压不变化,屏压变低时帘栅流增大,有时候会超过帘栅耗。而三极管接 ...

谢谢老师的回答!今天晚上把已电正极错焊到地了,烧坏了保险管。吓坏了我了,逆变板坏了三次了!后来把前级管上好了后,喇叭里出现了讨厌的汽船声,电源的高压缓冲电阻有点冒烟,快不行了!哎做机子真麻烦啊

网友D:
输出牛初级两端P和B对调就没汽船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牛初级两端P和B对调就没汽船声了。

刚才把所有的管电压电流都测了,都没事!无奈又加上负反馈,嚯!汽船变成了机关枪!好吧我去按你说的去做,倒个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牛初级两端P和B对调就没汽船声了。

你叫我想到了相位的问题,变压器线倒头还得接长,加了两级间隔离小黄,不自激了。还是要谢谢你!虽然多过个电容不好,但是世上哪有完美的啊!就这样吧,我用开关电源供电是为了用电瓶,那个噪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胆机用开关电源真的好吗?

我没感觉不好听啊?机壳小了,得加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胆机用开关电源真的好吗?

我现在还没加任何反馈,听着就不错,我到底加反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馈是适度的。不加也不行。加过了,又不对。

好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

有弧光,真好,但是好烫啊!加了个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弧光,真好,但是好烫啊!加了个扇!

刚开始的时候

楼主:
弄完了,机箱20厘米长,发热高,加了风扇,哎,没有太完美的机子!

楼主:
音质还行,把两级电压放大的阴极电容都不用,也没加反馈!某尔真的就没有反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