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计时问题

楼主(2019-11-06):
初始化写入23:59:55 走时到23:59:59后,下一秒就变成04:00:00。手里的两个芯片都是如此。24小时模式的其他时间点都试过没问题。

网友A:
ds1302 ds1307都用过,最终产品上用了ds1307
电路更简单,计时的话都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302 ds1307都用过,最终产品上用了ds1307
电路更简单,计时的话都不准……

1307是不是要用4.5v--5v的主电源

网友:
小时部分23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变成04的,出现这种情况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三根控制线是否装了上拉电阻,不装上拉电阻读写数据稳定性会变差;二是1302内部寄存器存储的时间数据是BCD码,不是二进制编码,读写时候是否注意转换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7是不是要用4.5v--5v的主电源

我在USB设备上用的

楼主:
上面是23点读1302时寄存器的波形。标线位置上升沿是指令的最后一位,紧接的下降沿是1302输出的第0位。
下面是对数据的分析。
下面是23:59:59以后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了一块据说是进口芯片的1302走时就正常了。

网友:
我几年前也遇到过,也是换了个拆机的芯片好了。

网友(2021-04-16):
我也是用的最便宜的国产1302做时钟计时,没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不过上拉电阻确实需要,没有上拉读取的数据就不正常,程序就是网上最普通的,也可以用,就是国产的功耗大,进口的贵的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