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1万用表电路图来了!!!!珍贵啊!

楼主(2019-11-06):
难寻的MF4-1万用表电路图,请各位老师们惠存!!!

MF4-1

MF4-1

网友:
mf4-1难得的一款万用表,上面一排精密电阻,看着大气,美观。

楼主:
有个问题:1K档位的串联电阻19K的阻值,在有一个表上面是18K和1.5K的组合,这块表的6V电源是3节电池串联的。但我的另外一块表上的电阻就是19K,然后电源是6V叠层电池供电。全表都没有可调电阻,有哪位老师指导这个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1K档位的串联电阻19K的阻值,在有一个表上面是18K和1.5K的组合,这块表的6V电源是3节电池串联的 ...

叠层电池比普通电池内阻大一些。为取得一样的中心阻值,应该把串联的电阻减小一些。

网友:
原表是3节 L 型电池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