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音箱和功放怎么匹配?

楼主(2019-11-07):
求助:准备淘一对夏普CP-8800音箱,阻抗8欧,功率200W,家里有只风之声AV-999,输出功率是2*120W,不知道配不配?能不能推动?

网友:
经这么讨论,看来楼主的选择基本是可行的,没有太大的缺失.

爱好听音乐者,要多听多收集方方面面好声源,多了解各种品牌器材特质和要知道自己的喜好,发烧者要建立

科学正统的电声学知识

才能以自己知识主动去指导器材选择,拒绝器材商及中介的花言巧语的诱惑被动受骗式消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是产生能量或承受能量的指标;
功放音量开最大输出120W,音箱标注功率是10W,表明它能承受10W的能量, ...

谢谢解我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是产生能量或承受能量的指标;
功放音量开最大输出120W,音箱标注功率是10W,表明它能承受10W的能量, ...

我真是自成一格,这些问题贴我都会回;不管你功放1000W,10000W,音箱500W.150W,

如果是真正的/名乎其实的发烧友,就尊崇发烧鼻祖的教导如果一套设备在放一个乐队的音乐,

没有人发觉有设备的声音存在,只听到乐队乐器声,那这套设备,就是高保真设备

我何须管他10000W?小提琴就开到小提琴声那么大,钢琴声就开钢琴声那么大.

除非你的发烧是为了向邻居显摆你有10000W功率 ,而不是用来听高品质音乐

很多发烧友几十年DIY胆机,说听不到胆声,原来有用一个4寸喇叭 而或有人用老南京12寸

我老说问题在飞乐喇叭功率1W,6P1管功率4.5W.中国人

住宅的厅面积十多平方这几者关系的配比.不知你同意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是产生能量或承受能量的指标;
功放音量开最大输出120W,音箱标注功率是10W,表明它能承受10W的能量, ...

有一点疑问想请教一下。按我的理解,声压相同应该意味着声强级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单位面积下声波的功率相同。不同灵敏度的喇叭在输入相同功率的信号时,产生了不同的声压等级的声音,是不是就说不同灵敏度的喇叭的电声转换效率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我的理解没问题的话,按您给的示例计算结果,灵敏度90dB和84dB的两套音箱的效率差别也太大了,那多余的能量都发热了?如果是的话,几十上百瓦的发热量有点吓人啊

网友B:
首先赞同4楼版主的答复。“
如果是真正的/名乎其实的发烧友,就尊崇发烧鼻祖的教导如果一套设备在放一个乐队的音乐,

没有人发觉有设备的声音存在,只听到乐队乐器声,那这套设备,就是高保真设备

我何须管他10000W?小提琴就开到小提琴声那么大,钢琴声就开钢琴声那么大.”
        另外现在对于音箱或者喇叭的灵敏度定义都是在输出功率为1W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欣赏音乐的时候是不是都把输出功率控制在1W的情况?如果不是,那么这些定义在实际应用中有多少实际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1000赫兹、1W信号驱动8欧姆扬声器,距声轴1米处的声压级;
1W驱动时,8欧姆负载二端的电压为2 ...

好复杂的样子。请问这个效率是不是有问题啊?真是0.403%嘛?40.3%似乎要合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扬声器电声转换效率很低,灵敏度93分贝的扬声器效率也只有1.26%;

学到新知识了,我一直以为扬声器的转换效率能像电机一样达到80~90%以上呢。如果只有这么低的话,那听音乐还真是奢侈啊,大部的电能都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赞同4楼版主的答复。“
如果是真正的/名乎其实的发烧友,就尊崇发烧鼻祖的教导如果一套设备在放一个乐 ...

1W喇叭声强对于听音乐并无实际意义.

这指标用于如三分频喇叭配套选件,厅堂体积与配备喇叭功率......等设计计算用

网友C:
大部分问推动推不动,把问题的语境转换到专业上面其实他在问的是这两个问题:

1. “我这用这个功放推,音箱发出的响度够不够我用?”
2. “功放功率跟音箱比起来太小,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设你的音箱灵敏度为95,峰值声压为124,(此数值为优质国产额定功率200瓦音箱的常见数值)你坐在距离喇叭2.5米处的沙发听音
此时你的功放能输出的最大均值电压为约31V,若前级给功放送入的不失真信号电压恰好等于功放的输入灵敏度电压时,喇叭能承受的最大均值电压约为40V
问题1,理论上你在沙发处最大可获得约114分贝的不失真声压级,够用了
问题2,当你试图在沙发上获取超过114分贝的声音时候,功放和音箱都可能会烧

============
问题3:我功放和音箱都不想烧,但唱片里每首歌的音量都不一样大,怎么才能知道我的音量旋钮究竟是开大了还是开小了?

3.1   先查到功放的输入灵敏度是多少:A.看说明书。B.如果查不到,让前级给后级送入粉红噪音并慢慢调高音量,用万用表测量功放的输出交流电压刚刚达到31V时停止增加前级的信号音量,此时再测量前级信号的交流电压,就是功放的输入灵敏度。

3.2  淘宝上买一只UV表,并联在你的前级输出口上,让前级送出粉红信号的交流电压达到你在3.1步骤测量到的灵敏度电压时候停止增加信号,此时用螺丝刀校准VU表的表头指针在0VU刻度上,以后调音量时候均值基本在-3前后游移,峰值跳跃大多数时候不超过0,就可以了

3.3  3.2所述仅适用于一般音乐,大动态发烧音乐不在此列,因此烧器材跟我没关系(哈哈)。《阿姐鼓》前面的低吟若校准在-3前后,大动态来临时候肯定爆表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换套好系统( ~_~)

3.4  以后换器材记得要再次校准

≈≈≈≈≈≈
3.5  偷偷补充一句 ,要是音量表也不想看,也不想换器材,还可以最后一招,加台DBX压缩器,阀值为功放灵敏度除以0.7746,得到的商做20LOG。启动时间为2000除以音箱下潜频率,释放时间并不严格,一般为前值的10倍,也可靠听感设置,以听不出压缩间隔引起的喘息声为基本原则。
压缩比最少14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问推动推不动,把问题的语境转换到专业上面其实他在问的是这两个问题:

1. “我这用这个功放推, ...

1. “我这用这个功放推,音箱发出的响度够不够我用?”
    答:够用。因为大多数民用箱子后面标注的功率都是峰值功率,根据楼主描述我推断这款箱子的额定功率不会超过100W。如果楼主的功放功率没有虚标的话那么这个功放推这个箱子再功率匹配上还是比较合适的。印象中功放音箱功率合理搭配应该是功放的额定功率略大于音箱的额定功率。即功放的功率是音箱功率的1.2到1.5倍之间最为合适。这样既不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还更大可能的减小的功放功率的浪费。
2. “功放功率跟音箱比起来太小,会出现什么情况?”
    答:功放功率跟音箱比起来太小,就会出现所谓的小马拉大车,声音稍微一大就会失真。如果功放长期工作在超负荷过流状态,烧功放也不是不可能的。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拙见,欢迎大家多多讨论、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欧姆/120W的功放满功率输出120W,驱动100W8欧姆的音箱,按你说得是最佳匹配;此时,扬声器二端电压为3 ...

高手来挑刺了。我觉得您指出的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种表达问题。尤其是对无电子相关基础的人来说,功放和音箱功率匹配的情况下,通常比较不容易出问题,也容易理解。只是一般人哪里会想到,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和负载的阻抗有关。而一般家用,别说是几百W的功放,就是几十W的功放,也不可能满负荷工作,否则邻居早来拆门了
用8欧10W的功放推8欧1KW的音箱,功放累死也就输出10W。但如果是推4欧的音箱,就很可能功放冒烟了。反过来则不同,8欧1KW的功放推8欧10W的音箱,声音开大点必然是音箱升天
为了让功放在大动态下有足够的余量,很多烧友会选择额定功率超出正常收听功率几倍的功放,以保证大动态下不失真。我猜这应是选择超出音箱额定功率的功放的最根本原因。
而所谓的“推不动”或“小马拉大车”,我猜应该说的是这几种情况:1,功放的功率过小以至于无法发出足够响的声音,2,音箱阻抗过低,超出功放的负载能力,以至于声音失真变大,3,音箱阻抗过高,功放无法达到额定的输出功率,以至于声音不够响。4,音箱功率够足够,但灵敏度不高,以至于听起来不够响

讲给业余人士的话述,在专业人士听来总是漏洞百出的甚至违背科学原理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再看看自己写的:"2. “功放功率跟音箱比起来太小,会出现什么情况?”
    答:功放功率跟音箱比起 ...

别争了,就一句话的事,他漏说了一句限定条件“小功放配大音箱,如果信号电平超过功放灵敏度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再看看自己写的:"2. “功放功率跟音箱比起来太小,会出现什么情况?”
    答:功放功率跟音箱比起 ...

哈哈,说挑刺的是我,但我不是zk2001s
也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我说的“挑刺”是正面的肯定的意思,能“挑刺”说明您的严谨的认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输出/输入灵敏度定义:1毫瓦在600欧姆负载两端的电压即是,其国际标准为sqrt(0.6)=0.775Vrms

可见 ...

兄台 你的信息稍有点过时了  现代演艺行业的专业音响系统为了获得更大的动态范围早就抛开0.775了   高端点的调音台20dBU输出很常见  而功放这边也抛开电压灵敏度的束缚了  改用放大倍数或电压增益层级的组合式调节拨码了  因为标准已经打破,所以整个行业现在高度依赖数字音频处理器来做匹配的工作,从业人员也洗牌一圈,都需要学习新的东西
民用HIFI音响也是同样的趋势 4V输出的前级已经很普遍了

网友:
都有表述不全面的问题。他默认“小马拉大车”时候楼主会犯信号电压大于灵敏度的错;你默认用户有处理灵敏度匹配的能力。实际情况是,经常发生音响器材隔代搭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箱和功放机之间应该怎样正确的配置!你了解吗?
总之,功放与音箱功率配置的具体标准应该是:在一定阻抗 ...

都说要配2倍,没人说为什么。还有音箱额定功率测试信号跟功放测试额定功率信号不一样,实际音箱的最大声压级比标识要大3dB.这些都涉及很多专业知识,音箱的“动态功率”也称“音乐功率”又是什么测试条件下得出来的,这些才是回答“配2倍”的理论原因,很多问题超过了这篇帖子范畴,需要另外开帖解释。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喇叭都有能力实现“动态功率”的,锐丰、惠威做喇叭出身的大厂,但在专业圈上很多人不认可他们能做娱乐箱的“动态功率”,只认可能做一般PA,在技术层面上这又是怎么回事,这些都是需要专门开帖解释的。但你们较真到不得不涉及这些方面的程度了。本贴在不扩大讨论范围的情况下其实一本行业标准文档就解决的事,不必争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