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灯丝管脚对调

楼主(2019-11-07):
这个图fu50的灯丝管脚能对调吗?第7脚不接地会不会有噪音?

楼主:
看不清楚,等我再上一张

楼主:
这个图再不行就用电脑

网友:
灯丝是交流电,可以对调吧

网友:
灯丝两脚可以互换,FU-50原设计是用于高频振荡与放大用的,第七脚是对高频杂波干扰有一定的屏蔽作用,用于音频功放可以不接地。

网友:
原来电路这样处理,只是7、8脚同时接地焊接比较方便,改为4脚接地,8脚左边是阴极,右边接地,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有毫伏表可以比较一下噪声电平,可以去疑心。

楼主:
旺哥说的我心里也想了,但是不敢肯定。我毕竟是个学生。白老师说的是从微观入手的话题,用仪器测肯定有差异,用耳朵可能听不出来,有钱人用金线饶输出变压器,但是结果到像晶体管了。听了两位老师的话学生又懂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