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原胆机交流6.3V改直流,是否可行?

楼主(2019-11-07):
原机变压器的6.3V交流,直接整流、滤波,用能在1V压降的LT1083稳压,给灯丝供电,不知是否可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看您是否烧友,不讲究则无妨;讲究了需提屏压。
断章取义不好。

你不要在那装了,任何器件,工件都有公差,电子管也不例外,楼主问的是胆管灯丝直流用6V行吗?是不是还要6.3V吗?就此针对回答该问题,怎么是断章取义呢。你这高烧油自认讲究,那麽你说 讲究了需提屏压? 就解决了电子管灯丝超差问题吗,就不会使电子管短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热式灯丝可以考虑直流供电,对于旁热式管灯丝直流供电就是画蛇添足了。

有时候追求完美,,特别是有些前级管子比较多的电路,容易因为灯丝产生交流声,所以直流点灯就更大程度降低交流低噪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请教,胆管灯丝直流用6V行吗?是不是还要6.3V吗?

一般允许灯丝电压最大变动为为额定值的10%。对于6.3伏灯丝的管子,6V电压仍没有超出它的运用范围(5.7-6.9伏),有些扩音机的前级放大器,为了减小杂音,故意将灯丝电压降至5.7伏左右,但如果再低就不适当了。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了,可能性不大。6.3V,加上整流管的压降,很可能达不到6.3

网友:
有“脱裤子放屁”之嫌。

网友:
完全可以,6.3V整流滤波后有8.9V。其实不用那么复杂,用CRC滤波就行了。

网友D:
可以!但是要用肖特基整流,必须LT1083,LM317/7806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是要用肖特基整流,必须LT1083,LM317/7806都不行。

看来可以试一下了,我去买点元件来试试,谢谢。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请教,胆管灯丝直流用6V行吗?是不是还要6.3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可以试一下了,我去买点元件来试试,谢谢。

楼主:
这个更简单,都不用买元件了,可以一试,谢谢。

网友:
用直流应该效果能更好吧?减少了交流声的一个可能来源

网友:
直流电干扰小点

网友A:
LT1083三端稳压集成块。有3.6V;5V;12V输出三种。没有6V输出的,用它是不行的,虽然6.3V整流滤波后达到7.5V,稳压后5V欠压。

网友:
旁热电子管直流供灯丝真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允许灯丝电压最大变动为为额定值的10%。对于6.3伏灯丝的管子,6V电压仍没有超出它的运用范围(5.7- ...

要看您是否烧友,不讲究则无妨;讲究了需提屏压。
断章取义不好。

网友A:
如果是直热式灯丝可以考虑直流供电,对于旁热式管灯丝直流供电就是画蛇添足了。

网友:
只要电源变压器能够承受。从电路和现实上达到目标,并不难。搞个LDO稳压电路,技术上是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我的自制6N11的SRPP线路前级,贴着喇叭能听到电流声,想改直流供电试试。另外,于版主说的1083好像同我从网上查的不一样,我查的LT1083输出电压是连续可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自制6N11的SRPP线路前级,贴着喇叭能听到电流声,想改直流供电试试。另外,于版主说的1083好像同我从网 ...

用6V加热时,实测的6Nl1的灯丝电流为326mA,同6.3V加热时的灯丝电流已很接近了。在图4所示的SRPP线路内测得的阳极电流为4.81mA,同6.3V电压加热灯丝时的阳极电流也相差无几。

网友:
哪那么多啰嗦,直流供电只要在电子管灯丝的允许电压范围内,不小于其工作电流电流的情况下使用没任何毛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自制6N11的SRPP线路前级,贴着喇叭能听到电流声,想改直流供电试试。另外,于版主说的1083好像同我从网 ...

1083三端稳压块只有这个唯一的参数,如果让它输出电压连续可调就需要组织电路(相对要复杂)。要得到6.3V固定电压串联稳压管要简单的多。
https://wenku.baidu.com/view/8882586125c52cc58ad6be0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3三端稳压块只有这个唯一的参数,如果让它输出电压连续可调就需要组织电路(相对要复杂)。要得到6.3V ...

看来我遇上传说中的JS了,我看的是LT1083CP连续可调稳压板,介绍说压差低至1V也能正常工作,高达7A的电流,符合我想要的标准,这样的话,我就先试试CRC直流电路吧。谢谢!

网友:
不要没事改直流。一点必要没有。

楼主:
好的,听各位的劝解,不改直流了,去试着拆个小变压器,加装CLC滤波试试看,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自制6N11的SRPP线路前级,贴着喇叭能听到电流声,想改直流供电试试。另外,于版主说的1083好像同我从网 ...

SRPP电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用直流灯丝,而是要垫高灯丝电压。

网友E:
我是同样纠结灯丝直流供电利弊的小白,也在期待高手帮助解惑。

始终不明白以下几点:
1 直流在灯丝两端的压差以及和阴极之间的压差会产生电子发射,或者什么不利影响么。
2,灯丝哪一端接地比较好,或者是中间接地搞个正负3.15伏?

3 灯丝和阴极要保持什么样的电位差合适

一下是个人想法
灯丝电压问题是这么想的,原先6.3VAC应该是50Hz交流有效值。根据有效值定义,忽略电抗在50Hz时的影响,那么当用直流的时候应该是6.3VDC.

我的6p1小机灯丝是6.5VDC,阳压285VDC,单端电流40mA, 已经1万小时。感觉旁热管灯丝电压要足才好。这对1万小时的管子其实是炮灰管,当时蓝光严重,灯丝直接12VDC用火烤顶部消气剂,然后蓝光只有在帘删极和阳极之间有均匀的一片,现在管子窗口发暗,其他部分发黄,管脚的地方发黑发亮,电流大约38mA。

我是用反激方式开关电源,产生6.5VDC,和285VDC,没有工频噪声,试波器看也没有开关电源噪声。目前看来是利大于弊。

楼主用工频整流获得直流,那么滤波电容要大到有纹波直流谷底要大于6. 3加上稳压降才可以,否则灯丝依然工作在纹波下面,由于波形畸变,交流声还是有。

用大电容滤波造成整流管峰值电流巨大,而且桥整压降高,加上高峰值电流和稳压降6伏输出效率很低,就算是开关电源,整体效率也只有75%,假如光输出6伏效率才65%。

正考虑用LLC方式开关电源,直接出高频100KHz的6.3VAC, 采用中间接地的方式抵消高频,放大器和人耳对高频不响应。

或者LLC开关电源倍流整流出直流,效率比反激高,LLC由于是正玄波输出,干扰也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在那装了,任何器件,工件都有公差,电子管也不例外,楼主问的是胆管灯丝直流用6V行吗?是不是还要 ...

当灯丝电压下降,温度下降,阴极发射能力下降,功率下降。
小功率时为降噪降灯丝电压无可厚非。功率输出时降输出功率。此时可以用提高屏压弥补,但实际没意义。
对待问题应考虑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选主要目的。以点概面不是好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是同样纠结灯丝直流供电利弊的小白,也在期待高手帮助解惑。

始终不明白以下几点:

直流在灯丝两端的压差以及和阴极之间的压差会产生电子发射
此处偏了,画一下电流回路,会发现此处产生电子发射而产生的电流自成回路,与阴屏电路无关。
干扰来自于灯丝处产生的交流电磁波互感而形成干扰。前级的微小干扰信号被后极放大,所以影响较大,此时用直流有一定意义。
若末级已几乎不可闻,此时无意义。实际此法多是用于小信号放大,强度达一定的信号则可有可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追求完美,,特别是有些前级管子比较多的电路,容易因为灯丝产生交流声,所以直流点灯就更大程度降 ...

      你看这个150瓦扩音机话筒放大有多少级,大喇叭基本听不到交流声。旁热式电子管灯丝只是一个加热体,其热惰性是比较高的,无需直流点灯丝,直流灯丝两端还有电位差,至于一段时间有的热衷直流点灯,理论上觉得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1083三端稳压集成块。有3.6V;5V;12V输出三种。没有6V输出的,用它是不行的,虽然6.3V整流滤波后达到7.5 ...

旺哥是真正的大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灯丝电压下降,温度下降,阴极发射能力下降,功率下降。
小功率时为降噪降灯丝电压无可厚非。功率输出 ...

    你这是顾左右而言他, 当灯丝电压下降,温度下降,阴极发射能力下降,功率下降。你这才是次要矛盾。根本不用向楼主解释电压下降的后果,即便解释电压下降那麽下降多少,功率下降多少,灯丝电压的允许下限是都少伏。我从学生时代一直到退休都是与各型扩音机打交道,业余机务。扩音机前级有部分是小于6V丝压的但是屏极并没有因此提高电压。你看的是某博客的直流点6N11的博文,但是文中他没有提到提高屏压,因为提高屏压与灯丝欠压无关,且离开了合适的电子管工作点。
    你看看灯丝欠压的后果吧,虚心学习一下吧。主要矛盾是电子管的寿命。

灯丝电压过低时,由于温度不够,阴极发射效率将大大降低,如果电压低得太多,将使电子管不能工作。另外,加热不足还容易在氧化物层表面上产生局部过热现象,这对氧化物层是极为有害的。
    我们知道,电子管的屏流要通过氧化物层。如果阴极加热不足,氧化物层的电阻就要大大增加。氧化物层较厚的地方,电阻特别大。屏流流过这些地方,把它们强烈加热,而这又使得它们的电子发射效率增加,结果屏流更大。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使这里的氧化物层严重崩溃,大量地蒸发和放出气体,导致管子损坏。
    在直热式阴极除上述影响外,因为阴极(镍丝)很细,是用弹簧拉成“V”或“W”形,镍的熔点很低,机械强度不高,过热时还会使镍丝剧烈蒸发而变细,最后为弹簧拉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lt1083当然有连续可调的版本,找器件的DS应该去找原版的才对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 ...

三端稳压都是输出固定的电压,要改变输出电压必须增加外电路。 你这也不是原始版,你这缺少很多应用参数。强调的是工况。看了就是这个。
对比一下有什么不同https://wenku.baidu.com/view/8882586125c52cc58ad6be0d.html
这是用LT1083芯片,制作的0~30V可调线形电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41842 “数码之家”需要注册才能看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顾左右而言他, 当灯丝电压下降,温度下降,阴极发射能力下降,功率下降。你这才是次要矛盾。 ...

我从学生时代一直到退休都是与各型扩音机打交道,业余机务。
讲一段历史:中国中部,秦岭脚下,80年代前,有中国最大的侦听基地,至前苏分裂后取消。有自抗战即建立的八路兵工厂落户该地。
曾经为该基地研发侦听设备。
不要总是截取某段文字就当圣经念,然后抓辫子,打棍子,红卫兵出身?
系统的,辩证的看待问题才是科学的方法论(俺师傅经常说)。
祝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在灯丝两端的压差以及和阴极之间的压差会产生电子发射
此处偏了,画一下电流回路,会发现此处产生 ...

       直流点灯,灯丝两端存在电位差,对于旁热式电子管是无所谓的,电子管手册中也注明了AC or DC。对于灯丝较粗热惰性较大的直热管其阴极的电子云分布疏密不均,长期工作必然影响电子管寿命,使用中要定期交换两脚,代有中性面的另当别论。
      干扰来自于灯丝处产生的交流电磁波互感。这种提法欠妥。

网友:
记得以前试验过,用两只6J1交流点灯做录音机磁头放大,耳朵贴近喇叭,没听到过任何交流声,包括现在正在用的6N1 SRPP推6P3P,也是交流点灯,没有交流声,做功放,优秀的电路图和一点接地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学生时代一直到退休都是与各型扩音机打交道,业余机务。
讲一段历史:中国中部,秦岭脚下,80年代前 ...

圣经只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蓝本,科学是不承认的。就你的问题而言,上面的回答是科学与系统的,反观你才支离破碎的回答问题,也缺乏依据。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网友:
不足为奇不就是这个网站吗,它也不是圣经。https://www.analog.com/cn/index.html#
说的是直接使用,可调三端都是要加外电路的。LM317也需要外加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我从来没有说过可调三端不需要外部电路;
第二,是你在强调所有的三端都是固定输出,可调是他的附 ...

再来两个LT1083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我从来没有说过可调三端不需要外部电路;
第二,是你在强调所有的三端都是固定输出,可调是他的附 ...

不要争了, 是楼主说淘宝卖给他LT1083,电压是连续可调的,他要用在电子管6.3V灯丝电路上,这才引出一大堆问题。

网友:
通过整流滤波和1083/317调压稳压,得到6.3V的直流电压,AC多少比较合适,既不会太高又不会太低,AC 8V差不多了吧

网友G:
然后这个DC6.3V给6N11供电,怎么接比较好?
4脚、5脚可以随机接这个直流电源的+6.3V和GND,然后9脚悬空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然后这个DC6.3V给6N11供电,怎么接比较好?
4脚、5脚可以随机接这个直流电源的+6.3V和GND,然后9脚悬空可 ...

这我没有试过,我现在用的是交流,所以我不知道。

网友:
看来只能等用过直流点灯的朋友来指点一下了

楼主:
也只能等实践过的来回答了。

网友:
原来就是直流电正负极分别接两灯丝了事。。。不过直流的GND要不要接到放大板那个星型接地那里去??

网友H:
我试过LM317.LM2596s 7806等都不行,最后用xl6009 可行

网友:
直热的为了减少交流声使用直流点灯旁热的交直流均可没有必要直流了,6.3V桥式整流肯定不行的压降大最后加载还不到6.3V当然这还要看灯丝的电流,最好是7-8V比较合适

网友G:
直流电灯,6V 开关电源供电最简单省(便)事(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流电灯,6V 开关电源供电最简单省(便)事(宜)

电流比较大,就是怕普通开关电源启动不了。

网友:
给楼主推荐一个好东西,横流、恒压,6.3v交流整后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可调,电压可升、可降,可以恒流用在比较名贵的直热管应该也是比较好的。

楼主:
再装机时,有机会可以试一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过LM317.LM2596s 7806等都不行,最后用xl6009 可行

烦请楼主能否提供一张用xl6009 稳压的6.3V具体电路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比较大,就是怕普通开关电源启动不了。

普通开关电源也是1A/2A/3A起步啊,电流不是不够,是怕多

网友I:
可以用DCDC稳压模块,几块钱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DCDC稳压模块,几块钱就可以

电流太大,DC-DC模块散热不好处理。

网友:
真没看出直流点灯丝的必要性,1V直热管用直流是因为电池供电,交流也是可以的,直热功率管好多人也用交流点灯丝,处理好了也没见什么交流声,灯丝引入的交流声相对来说是非常好处理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做个音频放大器,连交流声都处理不了的话,还是多看看书的好,所以对热衷直流点灯丝的,我多少有些想不通

直流点灯丝在我看来没有啥特别的优点,反而有一些缺点,另外就是,灯丝电压可以稍高,但不宜过低,过低会造成灯丝或阴极温度不足,阴极活性不够,形成冷阴发射,这对阴极涂层是非常有害的,会加速阴极老化。电压过高的问题则是灯丝温度过高氧化加速,容易烧断

所以楼主,不要迷信直流点灯丝了,放心用交流吧,灯丝绕组一端接地或中心接地都可以有效抑制交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