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175,OTL模式下,输出短路时,还容易损坏吗?请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谈。2

楼主(2019-11-07):
傻瓜175,OTL模式下,输出短路时,还容易损坏吗?
请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谈。

楼主:
理论上,我认为,otl时,如果短路,只是交流短路,这个时候,可以把OTL电容的等效内阻当做负载,此负载应该有几个欧姆吧,不会烧功率管?

结论: 傻瓜175,如果使用OTL电路,就算输出短路,大概率不会烧坏模块。。。

大家同意吗?

网友:
傻瓜175的保护功能不强。
1.无信号时,如果电源滤波极好,问题不大。
2.有信号时,过载发热,你懂得。

网友:
看多大功率输出,小音量肯定没事,

网友A:
OTL没有输入信号时,短路输出,应该不会坏模块

网友B:
怀疑傻瓜175,275一类的现在还有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L没有输入信号时,短路输出,应该不会坏模块

想讨论的是,有大信号输入时,输出短路了,会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讨论的是,有大信号输入时,输出短路了,会怎么样???

首先是严重发热,接着烧功率管。当音乐正偏或负偏时,都有一个功率管先放大,因为负载短路为0,输出电容是通交隔直,所以电流会相当大,就有一个功率管电流过大而放烟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严重发热,接着烧功率管。当音乐正偏或负偏时,都有一个功率管先放大,因为负载短路为0,输出电 ...

我想,因为 OTL电容,本身有容抗,这个容抗,只要有几欧,就可以避免“真正”的短路?

所以,才有此一问?

不知实践中,OTL状态下,175损坏率是不是真的明显低于OCL下?

或者,两个都差不多??

网友:
输出电容一般都上千微法,近似短路。我遇到过音箱分频器出故障的,导致中音部分基本就是一个电容的短路形式,电容刚几十微法,导致功放剧烈发热过流保护。

网友:
短时间应该没事,当然也要看运气

网友:
我看还是别做短路实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怀疑傻瓜175,275一类的现在还有真的吗?

我还收藏一个175,当年从中山达华买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真假

网友:
如果是在大音量的情况下,输出端短路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是小音量,或是最小音量,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收藏一个175,当年从中山达华买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真假

撬开散热片拍照看看,就分晓了哦

网友(2020-02-28):
1998年同学用傻瓜175接在PS游戏机上,那音质比电视机好N倍,也不会烧块子,可能是电压低

网友:
这种厚膜基本没有保护电路短路了相当于把电容当做是负载了如果小音量发热不大短时间没有问题,如果是大动态等待你的只有烟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傻瓜175,275一类的现在还有真的吗?

真作假来假亦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