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英雄228-2电视接收机电路图

楼主(2019-11-07):
求英雄228-2电视接收机电路图

网友:
最后一幅于此无关! webwxgetmsgimg (7).jpg webwxgetmsgimg (6).jpg 12

楼主:
十分感谢,麻烦请拍一张全图高清版,谢谢

楼主:
部分图确实非常清楚,但是最好有关于这台电视机更详细的资料,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还不行吗,你说说电视机有什么毛病

高压正常,显像管各极电压正常,但是电源变压器发热巨大,无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压正常,显像管各极电压正常,但是电源变压器发热巨大,无显示

一般都是显像管挂了,要是有亮点,亮线还许有点希望。变压器发热要注意电源部分的电容器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部分图确实非常清楚,但是最好有关于这台电视机更详细的资料,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显像管挂了,要是有亮点,亮线还许有点希望。变压器发热要注意电源部分的电容器漏电

可能是阴极中毒?测了一下灯丝电压不到12V
测出来11.5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阴极中毒?测了一下灯丝电压不到12V
测出来11.5V左右

很多电源输出电压在11.5V。期待发光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源输出电压在11.5V。期待发光的消息。

多谢各位坛友帮助,现在在尝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