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猫眼求教

楼主(2019-11-08):
有一猫眼不知型号及数据,只知外型与EM81及EM85相近,但可直扦6E2座使用。其怪有串联上下两组灯絲是什么型号及确切的数据?谢谢。

网友:
     6E1

网友:
相当于国产6E1

网友:
应该就是EM85

网友A:
常见的是EM80啊,可以直代6E1于此相同的有美国6BR5。

网友:
机器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是EM80啊,可以直代6E1于此相同的有美国6BR5。

明暗区位置倒了过来

管子全新.很美.令人垂涎三尺

网友B:
这种管子,荧屏寿命如何?我的几个6E1荧屏非常黯淡了。几乎没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管子,荧屏寿命如何?我的几个6E1荧屏非常黯淡了。几乎没救了!

该管荧光屏可能使用的荧光质是硫化锌铜,发光亮度高,发光颜色比硅酸锌锰柔和,经试验发光亮度寿命也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管荧光屏可能使用的荧光质是硫化锌铜,发光亮度高,发光颜色比硅酸锌锰柔和,经试验发光亮度寿命也比较 ...

6E1,EM80,EM81,EM85及6BR8都没有两组灯絲,而且不可能直扦6E2却能正常工作,看来这个德国猫眼把我们难倒了。谢谢,。继续求教。

网友:
应当是EM85.这份pdf显示EM85有两组灯丝的品种

网友C:
就是EM85,东欧产的奇怪品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EM85,东欧产的奇怪品种

谢谢,不会是EM85因为我也有几个EM85对她也算熟悉,她们都无两组灯絲,也不可能直扦6E2。

网友:
我以前买过EM81,和这个一样

网友:
因为你这个扦(qian)字不大认识,就没注意管脚问题。上面坛友上了EM85资料。你这个管子就是它。至于两个灯丝是电子管的工艺有所不同。
下面给出6E2与EM85的管脚图,对比一下你看看能否直接插亮。
EM85
6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