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集FM+mp5解码板6P3功放一体机

楼主(2019-11-08):
利用业余时间,安装了一台集FM收音机,MP5解码器和6N2+6P3功放于一体的电子管的机器。MF收音机高放部分参考海燕高频头部分电路,灵敏度比较高,中放采用3级中放电路,6H2鉴频检波,TA7343AP立体声解码,MP5解码器采用网购成品板,播放MP3音质尚可。
功放前级采用6N2进行放大以及音调调整,末放级放大采用6P3,供电电压320V。

整体布局

整体布局

高频部分

高频部分

功放部分

功放部分

雕刻解码板

雕刻解码板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
朋友大手笔,点赞

楼主:
FM收音机电路

FM收音机电路

网友:
很好 的 制作。

网友:
解码板就带FM收音啊

网友:
土洋结合,复古联壁,艺术品,鉴定完毕。

网友A:
第二次看见电阻上绕漆包线了!   记得小时候见过!     那位师傅能介绍一下 原理功能吗!
能理解 电阻和电感做在一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次看见电阻上绕漆包线了!   记得小时候见过!     那位师傅能介绍一下 原理功能吗!
能理解 电阻 ...

还是电感---主要是用电阻做支架。

网友B:
问下,楼主,6P3P可以直接被6P6p直接代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6P3P可以直接被6P6p直接代换不?

可以直接对换。6P3P低音重一些,6P6P高音亮丽些,根据自己的爱好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6P3P可以直接被6P6p直接代换不?

能响,最好工作点调一下。

楼主:
电源电路板,因变压器抽头不同,设计了两组去全桥输入,实际我只用了一路,给收音部分增加了电子滤波。

网友C:
PCB用什么软件画的?用什么软件转换刀路的?能不能亮亮楼主的雕刻机?

网友:
真正的能人;

网友:
好技术,好手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用什么软件画的?用什么软件转换刀路的?能不能亮亮楼主的雕刻机?

PCB用的是Protel99se制作,COPPERCAM2019软件转换的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用的是Protel99se制作,COPPERCAM2019软件转换的刀路。

牛人  谢谢!

网友:
高频头的2个中周看着舒服,与空气联配合立体感强烈。

网友:
数字音源解压没办法了,调频整个单灯超再生呗

网友:
看错了,楼主技术早已纯青:sweat

楼主:
电源部分安装图及VU表驱动板立体声解码板

电源部分安装

电源部分安装

VU表驱动

VU表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安装图及VU表驱动板立体声解码板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驱动UV表的视觉效果如何?如果好的话,得仿制一个才行。

网友:
牛人,好技术,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驱动UV表的视觉效果如何?如果好的话,得仿制一个才行。

我是把驱动信号取自音量电位器端,表针摆动幅度小一点,该电路需要在加一级放大。如果你要用在输出级可以去掉放大部分,但要在表头回路里面加一个电位器,开大音量调整电位器使表头指针指示不打表即可。
我使用的表头参数是:电平表头SD-39 500VU 电频表,500μA,表头直流内阻:630欧。

网友(2020-04-29):
如此功能强大完整的机子在矿坛以及X宝实属罕见,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