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帖急急求助松下AG4700录像机卡带后如何操作

楼主(2019-11-08):
大师们你们好我只能求助你,我已经查了无数资料和方法还是没有解决掉,因为这个机器和其他K机芯的位置和布局还是有点区别的
这台松下4700使用一直很好,因为手贱放了一盘严重霉变带子,出仓时候卡了住了,但是出仓动作应该是做完了,所以我稍微使用力气拿出带子,带子的带有稍微折痕,然后我想看看有没有坏,又塞入一盘我经常看的老鹰演唱会带子检测,播放为模糊图像为黑白雪花我当时晴天霹雳,想退带在检测,但是按退键后没有反应,卡死在下图。现在是开机鼓转几秒磁带也转,然后没反应,装载臂应该是装载了。1.我想问的是,如何手动退出带子 2.有说电池连接电机两级可以启动电机退带,请问两级在哪里?3如果要拆这个磁带的机舱,请问卡住带子的情况下如何拆?我发了很多照片,希望不要用文字说明,请帮忙圈下照片怎么操作,因为我实在很多术语是听不懂的,小弟万分感谢各位的帮忙了

网友A:
就是拨下面电机的蜗杆,正向或反向试着拨蜗杆根部凸起,看磁鼓加载杆有轻微动作吗?往收带方向拨,N多年前整过多台HD100,和这个机芯感觉一样,这种现象就像白滑板断裂的现象,要拆解部分才能修复,主要是对各个齿轮和凸轮位置,希望你能搞好。

网友B:
你买到N年前货场上的机子了!松下通病机芯需要打理了!不会退就把机芯拆出来!我帮你修好!只要不缺件!机芯没有断裂变形就不怕!593313128qq说明是矿石论坛

网友C:
红圈里俩电极加6伏  试试   电极可正反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拨下面电机的蜗杆,正向或反向试着拨蜗杆根部凸起,看磁鼓加载杆有轻微动作吗?往收带方向拨,N多年前 ...

这位朋友如果您空的时候 方便帮我标记下蜗杆在哪里吗,听名字实在是搞不清楚在哪里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圈里俩电极加6伏  试试   电极可正反向试试

这位朋友 是不是他转了就可以把舱门升起来了?但是我波动那个齿轮感觉咬的很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到N年前货场上的机子了!松下通病机芯需要打理了!不会退就把机芯拆出来!我帮你修好!只要不缺件!机 ...

非常感谢,我就是因为这种机器有20斤运输很不方便,所以放弃发出去修里这个念头了,只能自己试试看了多谢您的指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 是不是他转了就可以把舱门升起来了?但是我波动那个齿轮感觉咬的很死

是的   我也有个这机器    卖了

网友D:
扭电机,看看有没有进出仓动作,不能扭齿轮,被电机卡着,当然咬的很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电机,看看有没有进出仓动作,不能扭齿轮,被电机卡着,当然咬的很死

越来越明白了,在问个白痴问题,我用一字螺丝刀钹您圈的这里可以吗,感觉这个螺状的吃不了力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越来越明白了,在问个白痴问题,我用一字螺丝刀钹您圈的这里可以吗,感觉这个螺状的吃不了力钹啊

都可以,扭的动就行,应该不会太紧的,如果扭不动就反方向,也扭不动的话就是什么东西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可以,扭的动就行,应该不会太紧的,如果扭不动就反方向,也扭不动的话就是什么东西卡住了

好的好的,回家马上试,到时候再反馈,多谢

网友:
https://elektrotanya.com/panason ... df/download.html#dl

网友:
祝福楼主早日修好,好奇楼主为什么发霉的带也敢放进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