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E的7239什么数据?谢谢。

楼主(2019-11-08):
她是个小九脚胆,曾代入6p1功放电路,能正常作,功率略少一些,个头小于6p1,求教数据。谢谢。

网友:
屏耗只有6P1的三分之一,就4瓦,直接插上去管子一会就完蛋了,手册上写了,两千伏的高耐压管子,主要用于高压调整与脉冲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脉冲放大管。
https://www.radiomuseum.org/tubes/tube_7239.html

谢谢以上两位。有更具体更细致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