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了舌簧喇叭……怎么声音这么小?

楼主(2019-11-08):
非常高兴……从一位矿友手里接了一个舌簧喇叭……这是我自打进了矿坛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大器啊!回家了,把老婆扔一边儿,不管不顾的开始翻腾出来两个效果最好的矿机,焊接了一个插头,连接喇叭……声音怎么这么小啊!还不如直接用手机耳机效果好呢!仔细检查一下,没有找到什么问题啊!插头是电脑耳机剪线的,焊接的时候,就觉得线芯太细了……是这个问题吗?舌簧喇叭后面有个锈住了的调节螺丝,不处理一下,肯定动不了啊!有哪位矿友用过舌簧喇叭?请指点一下好吗?谢谢您了!

网友(2020-01-07):
舌簧喇叭矿机

楼主(2019-11-08):
今天冬至,老婆大人喊我擀皮儿包饺子了!

网友A:
这是矿坛朋友  泽少2   贴过的舌簧喇叭动态原理图,一看就懂很说明问题。

网友:
手机耳机,舌簧。好像阻抗不一样。

楼主:
感谢两位老师的详尽指导,特别是十双草老师提供的资料……非常清晰明了!1962老师提出的阻抗问题……也是必不可少的考虑问题!感谢两位老师!

楼主:
我准备双管齐下……一、用机油润滑调整螺丝,慢慢等待螺丝能够调谐。二、加大连接喇叭的线径。

网友B:
        就是这样的声音很小,用指针表1欧姆档,测喇叭两端,声音非常小,而测动圈喇叭的咯啦声,会很大。因此我以为是坏的舌簧喇叭,随后就扔了。

楼主:
一、螺丝已经打开了,调谐没有变化。二、喇叭线加粗,没有任何变化,准备单相加一个滑动变阻器增加线阻值……不知是否可行?看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声音很小,用指针表1欧姆档,测喇叭两端,声音非常小,而测动圈喇叭的咯啦声,会很大。 ...

感谢您的回帖!您提供信息非常重要!极有参考价值!我只是不理解……当初设计者的初衷应该是让矿机的声音大一些,便于更多的人一起听,或者是要比耳机舒服、自在。所以,我认为……舌簧喇叭要比耳机声音大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帖!您提供信息非常重要!极有参考价值!我只是不理解……当初设计者的初衷应该是让矿机的声音 ...

        你认为的不错,但可是不是用在矿石收音机上,是用在两管机上是要有管子放大的,当然还要有电池的,为什么要用舌簧喇叭呢,因为舌簧喇叭的阻抗跟单管功率放大的输出阻抗匹配,因而不必使用输出变压器,可以直接使用,经过放大的信号推动舌簧喇叭比耳机的声音可大得多了,但是音质较比动圈喇叭较差,优点是省去一只输出变压器。

网友:
今天不是冬至,是立冬,没有什么讲究,冬至才吃饺子。

网友:
大舌簧喇叭是十K阻抗,用于有线广播,通常考虑的驱动功率是十mW ,不是按高灵敏度微音设计的,是广播多人使用(所以要有一定的功率,虽然舌簧本身能够高灵敏度,但若动圈喇叭作广播用驱动功率则更大)。用输出500mW的普通推挽,就能带动40只大舌簧喇叭。而电话上的舌簧听筒是帖耳式发声,驱动功率很小属于微音设备。不一样。

楼主:
感谢您详尽准确的指导!受教了!大有如梦初醒的感觉。

楼主:
感谢您的回帖!讲的非常好!学习了!

楼主:
根据以上两位老师的讲解,我理解为……舌簧喇叭……并不适合矿石收音机……如果一定要用,就要加上功放。

网友:
可以加个变压器试试,比如36V-48V/220V的升压

楼主:
刚刚试验了……加36V/220V变压器……声音依然很小啊。看来还是要加功放啊。

楼主:
这样一来……这个矿机就不再是无源矿石收音机了。难道根本就没有矿石收音机专用的舌簧喇叭吗?网上的资料都是如何改进……没有一条是讲矿机专用舌簧喇叭的。

网友C:
不用费劲.舌簧喇叭无论如何都不如舌簧耳机的声音大.倒不如匹配变压器加号筒高音.我就是25w号筒喇叭放音.变压器是用的6p3p推挽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费劲.舌簧喇叭无论如何都不如舌簧耳机的声音大.倒不如匹配变压器加号筒高音.我就是25w号筒喇叭放音.变 ...

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想法------如今看来是不能实现了!慢慢试试改装一下吧。

网友:
以前这种设备,用钢丝做地线

网友:
    矿石收音机是无源设备,所以要想用喇叭收听,必须要有比较强的场强、良好的天地线,否则微弱的信号只能用耳机收听。通常灵敏的耳机有1--2微安就能听到声音,10微安就很大声了,而用舌簧喇叭,则需要100微安以上的电流。这音频信号完全由矿机提供,如果在大功率发射台附近,你就能体会到强信号下放喇叭的情景,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在弱场强地区,那么矿机获取的能量只能驱动耳机。
    用矿机放喇叭,过去很多爱好者都实现了,关键在于,你要给喇叭提供足够的功率----用良好的天地线获取尽可能多的空中能量,在用匹配良好的机器提高转换效率,就这么简单。

网友D:
舌簧喇叭的输入功率低于动圈喇叭,但也有20mw左右,至少有数mw,这对于矿机来说要求有点高,特别是现今电台发射功率大减的情况下,门槛确实太高。除非有一副极长的外天线和良好的地线,能捕捉到足够的电磁波。还有,舌簧喇叭的簧片必须居于夹紧线圈的两个极靴之间的缝隙之中,不能碰极靴,簧片在线圈架中心缝内要没有杂质,如生锈灰尘,既要在支架上自由振动,又不能碰到其它地方,以免损失动能。可先在半导体收音机上代替输入变压器初级试一下,感觉音量是否足够,判断该喇叭是否正常。喇叭不能悬空聆听,要做个封闭厢才行,声音会感觉大了不少。祝君成功

楼主:
感谢以上两位老师的指导!我家离北面的电台发射塔很近……中国之声信号特强,一直以来都是“独霸天下”任你设计什么样的高端机,都整不过它……所以,用普通手机耳机就很好。我的天线过于简单……电磁炉芯线挂在两个室外机护栏上。底线连在暖气管上。看来还是改进天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舌簧喇叭的输入功率低于动圈喇叭,但也有20mw左右,至少有数mw,这对于矿机来说要求有点高,特别是现今电台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2020-01-07):
温故知新。

网友:
1.优良的天地线才可以保证矿机有足够的输出功率。
2.选用电声转换效率高的扬声器。据我所知,号筒扬声器电声转换效率高于舌簧扬声器。舌簧扬声器的矿机我就没有装成过。号筒扬声器矿机成功过,声音也不太大。
3.选用高效简洁的矿机电路,优选检波管等。如,选用多股李斯线,大直径线圈,认真选择抽头。

网友:
如果离电台确实近,那到有可能让大舌簧发声,前提是3mW左右的输出,或者改造喇叭的横杆。还有一种方法,用音响里的大磁钢高音频单元我以前也试过,若离电台几公里以内也声大。最好的一种就是前面朋友说的号筒式扬声器。以上三种方法我都试过,离太近都可试一试,远点的话就是号筒吧。

网友:
舌簧喇叭的电-声转换效率要高于动圈式扬声器,但现在要用矿石机驱动舌簧喇叭已经很困难。70年代之前随便拉根天线,都可以使矿机满意工作,如隔电台近,耳机收听能达到“震耳”的程度,这时接舌簧喇叭就能满足多人在安静环境下收听。现在很难了,中波电台发射功率下降。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 还有这么详尽的料!!!

网友E(2020-06-19):
同志您好 ,请问您这本书的名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矿坛朋友  泽少2   贴过的舌簧喇叭动态原理图,一看就懂很说明问题。

这图很生动形象 一看就懂了 谢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一来……这个矿机就不再是无源矿石收音机了。难道根本就没有矿石收音机专用的舌簧喇叭吗?网上的资料都 ...

可以用万用表的mA档试一试电流,不能太小,10—20uA,总要的,在相同的功率下,舌簧喇叭肯定比耳机响,比动圈喇叭也要响,旧的舌簧喇叭,要看看有没有退磁,拿个小磁铁吸在原来的磁铁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万用表的mA档试一试电流,不能太小,10—20uA,总要的,在相同的功率下,舌簧喇叭肯定比耳机响,比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试一下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E:
同志您好 ,请问您这本书的名字是?

60年代的<少年无线电>

网友:
舌簧喇叭本来音质就是很差的,原来那个年代由于其价格低,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后来由于有了压电喇叭,舌簧喇叭就慢慢淘汰了。

网友:
接地不好,小时候不懂,想声音大的时候往电线上泼水,声音老大了。

网友:
舌簧喇叭本来声音就不大,转换效率低,价格是炒起来的

网友:
关键振动的缝隙里有没有锈蚀?

网友(2020-08-21):
引用 网友A:
这是矿坛朋友  泽少2   贴过的舌簧喇叭动态原理图,一看就懂很说明问题。

这个好形象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 还有这么详尽的料!!!

收到舌簧喇叭,首要要做的事;是尽力所能及地扩大天线的高度/长度.否则收到喇叭为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到舌簧喇叭,首要要做的事;是尽力所能及地扩大天线的高度/长度.否则收到喇叭为废物

感谢您的奶昔细致的指导!!!

网友(2020-12-27):
我曾经做过的矿机,接在舌簧喇叭上,都可以清楚地听见声音!注意你的天线和地线,这个很关键!其实我这里,接收条件并不好,3楼,前后都有楼房,我用的是15米多股胶线垂直式天线,选2.5以上线径的,垂直从阳台放下,地线接金属水管子上。输出端加了一个变压器做阻抗变换,接在我的6寸舌簧喇叭上,在家里,1米以外,能够非常清楚滴听到广播内容,声音真的不小!微安表指数在50uA以上。

网友:
60年代用有线广播用的舌簧喇叭接在矿石机上,效果还行。现在不行了。

网友H(2021-03-12):
舌簧喇叭线圈用多粗漆包线,直流电阻多少合适?电感有要求么?

网友:
舌簧喇叭我没用过,舌簧耳机我手中不少,舌簧喇叭和舌簧耳机的结构原理相似,做矿石收音机的舌簧喇叭和做两管机的舌簧喇叭不同,做矿石收音机的舌簧喇叭就是有线广播喇叭那种,首先是直流电阻在2000欧姆,这比一般高阻抗耳机还要高,而且要大,纸盆直径越大,效率越高。做两管机咏的舌簧喇叭直流电阻在80欧姆,而且直径不大,否则小收音机就装不下了,当然舌簧喇叭不像动圈喇叭是固定胶粘的,有些书里介绍把舌簧喇叭的线换成粗的,做成80欧姆的用在晶体管收音机上。

网友:
搁置多时的舌簧喇叭动铁片(彩图里的上面一个铁片)会偏向一边,用卡片纸塞进缝隙保持动铁片在中间位置,然后用烙铁熔化彩图下面两个与 动铁片和纸盆连接的焊点,自然冷却后就可以了。当然磁铁失磁,动铁片两侧缝隙锈蚀等也会影响灵敏度,固定磁铁上下盖板的螺丝应该是黄铜或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舌簧喇叭线圈用多粗漆包线,直流电阻多少合适?电感有要求么?

60年代有线广播用的舌簧喇叭线圈用0.08漆包线绕5000圈,直流电阻约1K,阻抗10K,要求阻抗不同可以按此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