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紫外线强烈,新车建议贴什么膜?

楼主(2019-11-08):
本来吧,新车装了有色隔热玻璃,准备响应国家号召不贴膜了,然而现实情况是云南的太阳太强烈,三天就被太阳教做人,现在牌也落了,准备去贴膜,不知有何品牌,型号的建议?

网友A:
普通玻璃就能阻挡紫外线, 除非车窗是石英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玻璃就能阻挡紫外线, 除非车窗是石英玻璃.

这……恐怕不太对,以下是我百度来的:
以3mm厚的玻璃为例,波长为350纳米的紫外线可透过80%,波长为320纳米的紫外线可透过46%,波长为3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几乎全被玻璃吸收而不能透过玻璃。
也就说350还是全过来了

网友A:
嗯. 笼统说普通玻璃能阻隔紫外线确实不准确, 普通玻璃对长波紫外线UVA的阻挡不是很充分.

不过既然已经是有色隔热玻璃了, 对UVA的吸收可能比普通玻璃要大一些. 咨询一下玻璃厂家 , 问问这方面的参数. 如果够用就不必贴膜了. 真要贴防紫外线的膜也要选那种仅仅衰减UBA紫外线, 但对可见光无衰减的无色膜,  不然有色玻璃本身已经对可见光有衰减了, 再叠加上有色膜的衰减, 可能导致可见光透过率过低, 不利于夜间观察路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笼统说普通玻璃能阻隔紫外线确实不准确, 普通玻璃对长波紫外线UVA的阻挡不是很充分.

不过既然已经 ...

是的,现在最大的顾虑就是视线问题,另外就是市场上鱼目混杂的现象,几十块的成本几百甚至几千的售价

网友:
最好的情况就是现在的有色隔热玻璃对UVA的衰减也足够强烈. 咨询一下厂家或者有条件借个仪器实测一下吸收曲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