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D422灯丝问题

楼主(2019-11-09):
最近准备做FD422单端请教各位用交流点灯丝两只管可以用一组带中心抽头电源吗?另外有适合的图纸推荐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两只FD422共用一组灯丝!
我告诉您,不可以!
因为FD422是直热管,灯丝也是阴极,必须要用两个单独的灯丝绕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超级版主的建议。

      海河版主的建议可取 。下面是另一网友的作品部分描述。
      这台用6N8P两级推动、标准接法自给偏压的FD422作单端输出合并机,交流点灯丝,髙压电源石整流的∏型滤波组合,用一只5H200MA的扼流圈,用了二只原装400w75uf的 nichicon电解电容,这电解电容内阻低放电速度很快,只用二只75uf作滤波,全机工作时高压B+的纹波电压就只剩30mv了,这得益于该电解电容有很快的充放电速度。
      推动级是6N8P直耦两级作电压放大和推动,线路经典性能好,它能推好2A3和300B,这里就不多说了。问题是本机没有采用惯常的大环路负回输,在这是将推动级的阴极电容负极接于输出牛的8欧输出端,这样只在推动级和强放级之问加了约8db的负回输,意料中的事情发生了!推动级的输出阻抗大幅降低了,控制力驱动能力大大加强了。
      即使是大家都认为很难解决用交流点灯丝的单端FD422彻底地驯服了!细调了FD422的灯丝平衡电阻后两声道的残留HUM声各仅为2.6mv和3mv,由此证明了制作直热胆FD422单端功放用交流点灯丝是完全没有难度的。
      该机在刚开机推动管6N8P还未进入状态时有短暂的很轻的嗡嗡声,十几秒后,随着推动管阴极热起来就静下来了,两喇叭在距30CM远几乎听不到任何噪声了。

网友:
功率够的话,可以并联。抽头也应该可以的

网友:
----经验告诉朋友;还是用直流点灯两管分开供422管灯丝

网友:
胆机爱好者。灯丝寿命有限,音质一流

网友:
完全可以共用带中心抽头的电源,这个中心头就是为电子管的灯丝建立一中性面,以避免交流声。多数采用直流点灯已用阎锡山的图较多。根据你交流点灯提供一参考电路,这个电路曾经推荐给坛友制作,效果尚可。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朋友学会了。

楼主:
谢谢版主推荐的图 .我的电源变压器高压410伏看起了高了。

网友:
  与其他直热管灯丝同样处理方法,使用灯丝平衡电位器。

楼主:
感谢超级版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