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的1875吧

楼主(2019-11-09):
得一电路板,上面三个1875左看右看应该是真的1875.哪天接上听听到底好在哪?

网友:
再复习一遍:

网友:
耐用就好,谁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拆机中环声道功放,假不了

网友A:
有发帖看帖这功夫都上电试完了

网友:
/一看中间的那个M 就是真的

网友:
我的1875也是这个样子,我看了好多人的1875都是这个样子,总的感觉像是假的,但都是这样,只要用的好就行,我的感觉只是比2030A的功率大一点,音质不如2030A。

网友:
目测是真的,同期号的,很难得

网友:
真的,人民电容,看着像奇声388功放上的板子。

网友:
我看是真货,白字同批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发帖看帖这功夫都上电试完了

目前还不想听,哪天有精神了再上电听听。

网友:
搭棚吧,现在很流行

网友B:
别在意真假  ,真正懂音乐的也不多   , 耐用就是真的  ,

网友:
明显的真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在意真假  ,真正懂音乐的也不多   , 耐用就是真的  ,

对零件这么在意.

那制作音乐者双手玩手机,用双脚不停推拉VOL/L/R, 这种音乐制作,值真音乐,还是值假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零件这么在意.

那制作音乐者双手玩手机,用双脚不停推拉VOL/L/R, 这种音乐制作,值真音乐,还是值假音 ...

创作音乐的时候要的是灵感       ,使用音乐的时候  ,就大量复制  , 至于什么设备出来的  ,在乎的不多 ,    有声音就可以了    ,大多都是这样的   ,

网友:
这很容易分辩,这牌子的1875背后两边肩膀都是斜的就是真货。

网友:
厂制线路板上的1875也不一定是真货,10多年前买了一台品牌DVD,在商场专柜买了,机器上自带小攻放,前几年DVD没用用处了,打算拆出功放板另作它用,谁知是假货,是TDA2030打磨复刻的1875字符上去。

网友(2019-12-15):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

网友(2020-04-08):
2030和1875还是有区别的,不然打磨造假干吗?

网友:
我接触的1875 都是这样的,外形还没有更好的,质量感觉没有TDA2030A的音质好低频好点。

网友:
是真,还是假?1脚有定位圈,只是背面有点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