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地摊淘到稀有梅花鹿jb664外差式收音机

楼主(2019-11-09):
空气连比较特殊,请智深坛友普及一下知识。

网友A:
梅花鹿JB664>>>>>梅花鹿664

两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梅花鹿JB664>>>>>梅花鹿664

感谢热心坛友分享。。。

网友:
有机连去掉外壳就成了空气连?

网友:
当年有这样的秀珍机也是很牛的,尤其是在集体宿舍里插着耳机在被窝里听电影录音剪辑那叫一绝。

网友:
挺可爱的小机器。

网友B:
丢失外壳的CBM-2C(新国标型号CBM-224Q)有机介质可变电容而已。

网友:
估计不能用,算个藏品了。

网友:
那个年代的精品!地方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机器还能响吗?电位器看着坏了,多少米淘来的,机器像是60年代产品

中周都少了一个。一定响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丢失外壳的CBM-2C(新国标型号CBM-224Q)有机介质可变电容而已。

可变缺丶点,产生靜电,调台产生噪音

网友:
不是空气联啊,薄膜介质。。。

网友:
楼主鉴宝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D:
这台梅花鹿牌半导体收音机很奇怪,这台收音机为什么设置了三个旋钮孔?为什么偏偏把最简单的调谐轮不嫌麻烦地装到了下边?各位见过国内单波段袖珍收音机有三个转轮的设计吗?另一个轮是做什么用的?
    个人拙见,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梅花鹿牌半导体收音机很奇怪,这台收音机为什么设置了三个旋钮孔?为什么偏偏把最简单的调谐轮不嫌麻烦 ...

调谐拨盘有两个。正面上面一个直接安装在可变电容转轴上,粗调/快调。下面一个用拉线传动,细调/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