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指针归零困难

楼主(2019-11-09):
别人用坏的,指针不归零。晃动后可以归零,测量不准。测量后归零困难。拆开看了,都是贴片电阻,表头游丝有一处折痕,鸡肋的感觉。

网友A:
内部是怎样的?如果不是老表就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是怎样的?如果不是老表就扔了吧

内部是贴片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是贴片电阻,

那就扔了吧,除非你有大把时间折腾它

网友:
一般晃动后可以归零往往都是轴尖秃了。

网友:
先看看游丝平整不平整,好的话,慢慢调整上下轴承间距,一般能调好,我的体会是,这种指针表,因为游丝小,表针重量轻,需要耐心,哪怕拧四分之一圈,都有变化。

网友:
从发展的眼光看,贴片技术是发展方向,技术要更先进,数字表都在用,为什么在指针表上就不受欢迎?色环电阻同样也不受欢迎,要是收藏吧也就另说了

网友(2020-12-30):
内磁式,无维修价值

网友B:
贴片怎么就到了鄙视链的底端了?三和贴片追捧的人大把。是为了炒作老表吗?

网友:
怎么看都像是表针弯曲了,仔细查一下,如果是变形了先矫正后再说其他吧。就这么个表又不是标准表要求那么高干什么。其实现在的内磁表头做的已经很好了比起30年前的表头只强不差。

网友(2021-01-31):
表头卡滞,没法修,换张丝表头可以避免

网友:
宝石座有尘归零一样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怎么就到了鄙视链的底端了?三和贴片追捧的人大把。是为了炒作老表吗?

不是鄙视,主要是这种表不值钱,市面上大把,又平宜,不值得花时间去修,老表很多是绝版了,坏一个少一个。玩的就是一种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