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化铁腐蚀覆铜板,有哪些技巧可以确保腐蚀质量呢?

楼主(2019-11-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眼神不好,要配眼镜

网友:
不发生导线之间潜在的短路问题,清除覆铜板氧化层和污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手机放大过,第一个圈,看着还真是有点没腐蚀的感觉
看来以后要用手机放大,仔细观察覆铜板才行 ...

50MM*16MM,不放大也很明显了,只能得罪了——你真的该戴眼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的图,已经放大4,5倍了,直接看板子,看不出短路的

像他们说的,学会制图,直接去打版,不用手工弄

网友:
1.先清除板上的油渍和氧化层;方法有条件用椴木炭擦除,没条件先擦去油渍,可用橡皮擦除氧化层。
2.腐蚀板时将三碌化铁容器,放在热水槽中加温。注意如多次使用的三碌化铁最好换新的。

你这线条画的也太粗了。

网友:
这个是没什么难度的事,画的时候别留下什么,比如画错了擦掉,以为擦干净了实际不行。腐蚀的时候时间长一点,自己画板配药别太浓,扔里边几个小时就行了了。急用要加温!别急着捞。

网友(2021-04-19):
原来用三氯化铁现在直接用盐酸了,三氯化铁腐蚀慢还不好储存。

网友B(2022-04-04):
盐酸能腐蚀铜吗?好像初中学的不行啊

网友:
还是说现在铜板上面那层改成别的金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盐酸能腐蚀铜吗?好像初中学的不行啊

找铁锈若干,放入稀盐酸,即成氯化铁溶液,析去残渣,放入已描好的线路板即可,注意溶液颜色铁锈色深些为宜,温度以40度比较好,温度低可把溶液杯放在热水中(不是与水混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盐酸能腐蚀铜吗?好像初中学的不行啊

盐酸三份,双氧水一份,清水、盐酸、双氧水按照大约6:3:1 的比例调配成腐蚀液,这种腐蚀液的特别之处就是其颜色是透明的,这样可以方便看到板子的腐蚀进度。而且腐蚀速度比三氯化铁快好多。就是盐酸的刺激性气味稍微浓了一点。
  二、腐蚀液的配制作方法

  将浓度为31qo的工业用过氧化氢(双氧水)与浓度为37%的工业用盐酸和水按1:3:4的比例进行配制。操作时应先把四份水倒入盘中,再倒入三份盐酸,用玻璃棒搅拌均匀后再缓慢地加入一份过氧化氢,继续用玻璃棒搅拌均匀,就可以把印刷好的铜箔板放入腐蚀液,大约五分钟左右即可腐蚀完毕。取出腐蚀好的铜箔板立即放入清水中冲、擦干后即可使用了。腐蚀过程中可晃动线路板以加快腐蚀速度。

  三、过氧化氢和盐酸的浓度调配

  在化工商店所购产品的浓度多数大于所需浓度、并不适合直接配用,那么如何进行稀释呢?溶液稀释口决和计算方法如下:大小分子差除以小分子再去乘溶液量,便得应加水量。例如现有浓度为85%的盐酸溶液500ml,需要把它释释为37%需加多少毫升水?方法是:

  大小分子差即85-37=48;除以小分子即:48÷37≈1.3;去乘溶液量1.3×500=650ml即需加水650ml。调配好所需的浓度后再按上述比例配制即可。

  采用此法与用三氯化铁相比,具有腐蚀速度快,成本低、操作简单等优点。特别适用于制作大面积印刷电路板。即使第一次用此法制作的人员只要按操作要求也能制出精美漂亮的线路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盐酸能腐蚀铜吗?好像初中学的不行啊

盐酸加双氧水可以腐蚀电路板,还挺快。会产生氯气!很呛鼻,有毒,所以必须通风好。

网友:
楼主这效果不是三氯化铁的问题。最主要是图没画好。

网友:
有好的打印机自己也能DIY精度很高,就是双面板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