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知识求教

楼主(2019-11-09):
        最近DIY了一个多路综合电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1377143 ,勾起了我年轻时的一个没有完成的电源改造。
        那是30年前的时候,我在县城五交化公司的家电维修部工作,那时我刚入电子行业不久,当地县交警大队的流动宣传车需要一个功放,已经买了OCL功放,功放使用的是220V交流电,交警大队要求改为直流供电在汽车上使用。
功放是220V经过整流转换为24V双电源供电,交警提出,用两个24V的汽车蓄电池作为双电源供电,但220V的交流电不要拆除。我想只要加个继电器切换一下就可以了,就结下了这个任务。
        改换很容易,但交警把功放在汽车上使用时,发现两个蓄电池串联的中间那根零线严重发热,把绝缘皮都融化了。当时我想不出原因,这个改造属于失败了。
今天想起这个事情想提请论坛的电源大师们赐教,为何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今我想做一个双电源,想用单路输出的单电源用DC/DC转换电路转换后变为双电源,不知是否可以。
思路如下图: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50V不能24V,24V只转换一路即可。或2个24V直接用。

网友A:
DC-DC转换要用隔离型的,非隔离型会短路。

功放电源的特性是正负电源负载均衡,这种工况没必要加DC-DC转换。用两只大电容串联接50V(别忘了均压电阻),中点为地,这样即可得到正负25V为功放供电。
至于开关电源并联大电容会不会引起保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网友B:
这二个DC/DC除非是隔离型的,否则共地的模块做双电源行不通,过去没双电源变压器,用二个电容二个电阻串联做悬浮地做双电源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转换要用隔离型的,非隔离型会短路。

对,就是考虑这个事情,如何解决还没有想好,想听听高手的建议。
我的想法是设计这样一个DC/DC电路,但不懂设计,只能画个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二个DC/DC除非是隔离型的,否则共地的模块做双电源行不通,过去没双电源变压器,用二个电容二个电阻串联 ...

是啊,能提供隔离的DC/DC电路图吗?先谢谢啦!

网友C:
明显负电源把正电源给短路了,这还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能提供隔离的DC/DC电路图吗?先谢谢啦!

DC/DC 模块大功率隔离型的很少,你可以用逆变型做双电源,技术成熟,
一般多用TL494 / SG3525  做驱动,图纸网上很多,T宝上可看车载功放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负电源把正电源给短路了,这还能用?

谢谢黎老师的关注,现在想起来了,当时交警没有把机器拿来,只是送来一张图纸和专用的电源到主板的接插件(他们向厂里购买的),要求我把他连接一下。
当时只考虑把直流输入端断开切换一下。机器内的静电屏蔽层及机壳接地没有考虑切断,所以产生了电源零线电流极大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 模块大功率隔离型的很少,你可以用逆变型做双电源,技术成熟,
一般多用TL494 / SG3525  做驱动 ...

谢谢您的提示,这个方案很好,我去马老板家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考虑这个事情,如何解决还没有想好,想听听高手的建议。
我的想法是设计这样一个DC/DC电路,但 ...

现在有很多IC都能做您设想的事,比如常见的XL6009。
集成了开关管,外围电路相当简洁,详情请自行搜索相关信息。

50V转成正负电源给功放供电,个人认为没必要做DC-DC转换,两只大电容串联的方案更好。与DC-DC转换比起来不但电路更简单,性能也可以做的更好。
如果对浮地这种供电形式存在心里认可问题,直接把开关电源的单50V改成正负24V也比DC-DC转换好,效率高、故障率低,无需外敷一大堆累赘。或者更懒一些,弄两个24V开关电源接起来给功放供电。
您这是给功放这类音频设备供电,最好不要在开关电源后面再附DC-DC转换,已经有了第一级开关电源的干扰,何必再引入一级干扰源?尤其是像TL494、SG3525这类硬开关,最好别用。有这功夫何不琢磨琢磨从头做一个功放用开关电源。现在新型IC很多,选个合适的IC做个LLC电源给功放供电,性能比随便弄个开关电源接上就用要好不少。市面上常见的廉价电源板、工业电源盒大多是半桥硬开关,不适合给音频设备用。

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做的电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很多IC都能做您设想的事,比如常见的XL6009。

集成了开关管,外围电路相当简洁,详情请自行搜 ...

谢谢版主指点,我得好好研究开关电源了
曾想过自己做一个,但多路电压输出的,稳压采样想不好
比如采样电路放在在12V,当12V空载,24V满载时稳压情况怎样?我没有试验经验,很难下手。
我还得好好深入了解如今的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了,当前各类集成块很多,资料却不多。
再次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我得好好研究开关电源了
曾想过自己做一个,但多路电压输出的,稳压采样想不好
比如采样 ...

您别客气,说的不一定对,共同探讨。
24V不加反馈,因脉宽或频率不会随负载变化,重载表现是电压跌落。反之,12V重载24V轻载时,24V会飘高。
多路输出的稳压问题,如果各路负载基本恒定,可按每路负载比例确定反馈比。如果不恒定,一般把反馈加在负载重的那一路,另外几路再附加其他稳压手段。

比如您这功放电源,主电源负载最重,可以把反馈加在主电源上。又因为主电源的正负输出基本均衡,所以可以只在正或负电源上引出一路反馈即可。前级供电负载轻,设计时可将输出电压设计的高一些,后面附加三端稳压之类的手段得到稳定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别客气,说的不一定对,共同探讨。
24V不加反馈,因脉宽或频率不会随负载变化,重载表现是电压跌 ...

再次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50V后没必要再DC-DC转换,电阻分压做浮地就可以给OCL功放供电。如果有额外前置电路就得加隔离的DC-DC单独供电。
当年的改造不成功可能就是前置电路(话筒等前置电路)与功放电路共地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意识到地线电流(两电池串接的公共线),比如正负电源同时供电电流是5a,那么共同的回路(地线)是多少安呢?应该加大公共线的线径多条并接,或公共地线搭铁。

网友:
24伏的数字功放,功率大,效率高,省电,也没几个钱

网友:
还是没有看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