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存电子管管脚氧化,去除氧化物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19-11-09):
库存古董6070年代的都产品管脚肯定是发黑的,现代生产的一般是亮亮的。

我把电子管直接扔到洁厕精(酸性)里面泡几分钟然后再捞起来,用牙刷沾了点含水合硅石的牙膏,刷几下就很亮了。     然后字也全掉了
洗亮以后拔插的声音都不一样了。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隐患?比如以后会不会氧化更快更严重?

网友(2019-12-15):
引用 网友A:
用白醋,找个碟子,把电子管一个个站起来放上面,慢慢倒入白醋,没过管脚即可,时不时轻轻晃一下,别让管子 ...

这是较好的办法

网友:
镀银的氧化层同样导电,不用清洗的。用锯条刮纯属破坏。

网友B(2019-11-09):
不要用洁厕精!洁厕精主要含盐酸,盐酸的氯离子会渗进金属,长期影响不好。
用醋可以代替。
楼主有一个点是很有效的,就是牙刷沾牙膏,刷管脚,这个就比较安全。

网友C:
用酸去锡显然画蛇添足,用断锯条刮刮即可。

网友:
镀银管脚还是用醋方便。

网友D:
        管脚氧化就把管脚在里面蘸一下,不必全泡进去,另外刀刮也不错,刮亮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洁厕精!洁厕精主要含盐酸,盐酸的氯离子会渗进金属,长期影响不好。
用醋可以代替。
楼主有一个点 ...

改天我试试用醋,可能要久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脚氧化就把管脚在里面蘸一下,不必全泡进去,另外刀刮也不错,刮亮了就好。

过几天试试

网友:
欲速则不达,这个最适合你目前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酸去锡显然画蛇添足,用断锯条刮刮即可。

我也是用断锯条刮,效果感觉很不错

网友F:
我觉得没必要去氧化层,插到管座去后,接触点自然会去掉氧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没必要去氧化层,插到管座去后,接触点自然会去掉氧化层。

去不掉吧,我拔插几次依然是嘿嘿的。我泡洗厕精以后亮铮铮的。好像噪音还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用断锯条刮,效果感觉很不错

普通的小刀,刀刃细长,用起来反而不太顺手。断锯条到处都是,刮漆包线漆皮和老锗管管脚都能用。

网友:
一直用电动工具上面的小砂轮,很方便啊

网友A:
用白醋,找个碟子,把电子管一个个站起来放上面,慢慢倒入白醋,没过管脚即可,时不时轻轻晃一下,别让管子倒,也许会很慢,觉得差不多了,用牙刷刷管脚,清水洗去白醋,烘干

网友:
刀片刮一刮就好。。。

网友:
用砂条,没有砂条就用护士打针用断安瓶的小砂片。小砂轮,小油石条都可以。

网友G:
去五金店买把铜刷刷管脚好的很,我们这里的烧友都是这么处理管脚的。

网友:
简单点,砂纸打磨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五金店买把铜刷刷管脚好的很,我们这里的烧友都是这么处理管脚的。

中午我用砂纸试试看,用酸醋效果不明显。

网友:
牙膏+牙刷,使劲+使劲+足够的时间=亮晶晶。

网友(2019-12-15):
电路板用的洗板水,用瓶盖倒一盖,脚沾了用牙刷刷,别碰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