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6N2+6P15,给个建议

楼主(2019-11-09):
网上下载的图,这个图有没什么改进的地方吗?电源变压器什么做??【初学者,零基础】

网友:
6P15的阴极电阻太小了,这样阳极电流会增大,我用220欧姆,这样阳流适中,不至于过载,三级接法过于清脆,标准接法可能会更好。

网友(2021-12-16):
6P15虽然便宜,真的是一只很不错的管。适合三极管接法

网友(2019-11-10):
那个音量电位器上端串的0.1的电容可以去掉!电源变压器只要功率满足、电压符合要求的都可以使用!

网友:
6N2可以去掉,输出牛换成601开盘机的CB-2-17电源牛也是。CLC滤波。手机直接推响,我是这样玩6P15的

网友:
用6j1代替6n2

网友:
6P15三极管接法最佳输出阻抗应为3.5KΩ,用5.2K输出牛最好还是标准接法。

网友:
6N2是并管吗?

网友:
会有啥惊喜?

网友A:
6P15是高跨导宽频带功率管,可以不用前级就能正常工作(单管电路网上很多,有些电视机的视频与伴音放大),最好用中放大因数三极管诸如6N1去推,否则会出现削顶失真甚至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6P15是高跨导宽频带功率管,可以不用前级就能正常工作(单管电路网上很多,有些电视机的视频与伴音放大) ...

谢谢于版~~,明白了。原以为会在音质上有惊喜。。。。

网友:
原图没有问题,照做就是了。

网友:
没有测量,双声道小放间很足够。

网友B:
原图失真大,改为标准接法,否输出变压器换成3.5K的,另 取消前级电路,直接从6P15二脚入信号。音质相当好。

网友C:
怎么没人玩6f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人玩6f3呢

6F3太贵。一个能买3个6P1.

网友:
前级6N2不用拼,搞成两级,声音好很多.....

网友:
6p1应标准接法好吧

网友(2021-12-15):
这图我做过进修老师的不错

网友:
想当年我想认真研究的第一张图就是这个。元件都用实物图示,所以印象深刻。当时看不懂,更让我印象深刻

网友(2022-01-17):
用6N1或者6N3单管推就可以,没不要用6N2并管

网友:
我做过,声音很好

网友(2022-05-11):
候兄说的对,6P15三极管接法效率太低(0栅压100mA的阳极电压超过150V),250V工作电压下只有1.5W左右的输出。五极管接法效率高(0栅压100mA的阳极电压只有50V左右),250V工作电压下有3W左右的输出。且五极管接法与三极管接法的失真度接近。

网友:
五接电路时二栅电压在160---180v,这是重点,此时声音比较好,不要超过200v

网友:
去年焊了个套件的6N2+6P15,简单易上手,按图索骥,顺利点火,成功开声,有惊喜不惊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图失真大,改为标准接法,否输出变压器换成3.5K的,另 取消前级电路,直接从6P15二脚入信号。音质相当好 ...

我的6P15去掉6N2声音音很小,后来用那个6p15单管功放图一样小,换个15也一样,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