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懂换液晶屏朋友,谢谢!

楼主(2019-11-10):
询问懂液晶屏朋友回答下,谢谢!近从简易7寸电脑取下一液晶屏,想换在老年7寸机上,(原机屏压坏)但不懂不知液晶屏各参数要求,所以特意询问下,懂的朋友。
我这屏上代表什么??

网友A:
我只代换过排线40脚的,好像40脚的基本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代换过排线40脚的,好像40脚的基本通用。

谢谢回复,你的也是老年看戏机? 上面各数据标注代表什么??如依脚真太多的液晶屏,我也试用过7寸门铃可视上液晶屏,也一样要显示图像,但效果不如从前自然好。所以现又得一张7寸简易电脑液晶屏,询问下懂这方面的高人。屏后面各标数。

网友:
到屏库查一下屏参数先,然后找同类参数的换上,只要针脚数一致,数据传输类型一致大部分都可以通用,极个别的屏参很挑主板的话就要做一点硬件参数变化了

网友:
估计够呛。过去老年机都是低分辨的液晶屏模模糊糊,现在大多都是数字高清的,信号处理方式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