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不加稳压器,直接给锂电池充电,会造成不良影响么?

楼主(2019-1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阻抗匹配,光伏电池输出电压会因应输出电流而降低。

这个是动态的,根据太阳光度,还有表面积尘而改变。

一个好的线路需要微控制器,以达致最高输出功率。

网友:
会造成不良影响!

太阳能电池板通常是电压高电流量少, 需要专用的线路板连接至充电池, 用作保护充电池,和提升效率

网友A(2020-01-03):
买了一个专门给手机充电的太阳能板。就是说,电流太小了。充电需要很长时间,不实用,感觉搞两块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并联之后,降压模块充电可靠一点,哪位前辈懂这些知识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
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很快就报废了,加个稳压保护板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专门给手机充电的太阳能板。就是说,电流太小了。充电需要很长时间,不实用,感觉搞两块共享单车的 ...

太阳能板电压? 电流量? 充电池的类别,电压和电流?

网友:
淘宝上有稳压充电模块。

网友(2020-02-02):
恒压充电即可

网友:
没有保护板,电池直接充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