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示波器还能修吗?

楼主(2019-11-10):
日本利达LEADER LS8050 示波器,又坏了,上次是烧高压电源部分的保险丝,这次光标不正常,表现为会聚不良,看着这个故障无从下手!只知道是高压电路电压异常造成的!

网友:
应该好修理。

网友A:
感觉示波管的针脚好像歪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示波管的针脚好像歪的很厉害

这个不影响的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异常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管脚电压!          电位器坏的多。

哪些管脚?示波管的尾级还是功率管

楼主:
原来机器没有坏,是把光线调的太高,过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