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分立元件调频调幅收音机修机求指导!

楼主(2019-11-10):
哪位老师有这样的分立元件调频调幅收音机电路图,好像是中放公用的。调幅正常收听,调频沙沙的噪声都没有。,检查中周都没事断线。波段开关都正常。找不出故障点了。求老师们指导。

网友:
这个是30年前的产物,FM灵敏度和稳定性不太好,AM也一般般。30年前我在深圳电子厂生产线遇到过,也得到一些半成品和故障板子。也画出了电路图。FM部分一般是9018和1417或者BF496H.
      维修不难,也不需要电路图。3V的机子很少烧毁元件,检查有没有元件相碰,开焊,断脚等。再就是波段开关和中周看看有不良和断线的。瓷片电容故障率很低,以前只能替换法,现在有电容表方便多了。
     中波,功放都正常,故障范围就剩那么一点点了。

网友:
楼主FM天线接了吗?接了的话可以先检查一下波段开关。

网友:
调频沙沙的噪声都没有,就是OSC没工作,或混频没工作,或10.7M中周损坏,旧的机器,波段开关也是硬伤

网友:
AM好,说明FM的两个中周至少没断线
鉴频中周断线也有可能。
FM没振荡也有可能。

网友:
一级一级由后往前查,用改锥碰各级三极管,用耳机监听

楼主:
最后一级中放后面没有声音。检查中周鉴频中周没有断线。波段开关简单,没问题。

网友(2021-11-28):
先修好低放部分,低放没有声音什么都是假的。

网友:
我修过一台类似的机器,调频的第二只管子(震荡和变频)性能变坏,换9018后正常

网友:
发个图供参考

网友:
检查一下两个鉴频二极管以及BG10、BG11是否开路或短路,检查调频中周谐振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
按图查找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