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064液晶屏是否通用

楼主(2019-11-10):
前几天一台高频Q表的液晶屏幕突然不显示数字了,经过检查是液晶屏幕坏掉了,型号是RCM-24064C,某宝有很多24064的屏幕,尺寸接口啥的基本都一样,但是用的集成电路各有不同,就问这种液晶显示屏是否通用,可以直接代换,还请懂的大拿科普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照片是损坏的 24064?这个的主控是最常见的 T6963C,假货宝上大多数百把块钱的 24064 也是这个主控的,基本上说,只要主控对就没问题。Toshiba 原装主控肯定贵,很多百把块钱的 24064 用的是山寨主控,但也会说明兼容 T6963 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坛友回复。后来发现把液晶屏插上主板,发现液晶屏周围有隐约字样显示,且通过面板切换,内容也随之改变,于是想到会不会也像一些液晶示波器一样,偏振膜老化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先把液晶屏上的一层膜给撕了,顺便某宝买了几张偏振膜,不过估计这次要等很久才能到了(双十一)。
通电有隐约文字显示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液晶屏已经似乎已经老化了
撬器一个脚然后开撕,这个偏振膜刺激性气味极大
最后,座等偏振膜,待续...

网友A:
看看是这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这屏吗?

貌似中间那块是24064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中间那块是24064的

是的,想要请加微信15826936566

楼主:
感谢楼上坛友!不过这块液晶屏幕已经修好了,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之前以为是偏振膜坏了,于是某宝购买了偏振膜,但是试用以后发现并不是偏振膜老化导致看不间文字,故障另有原因
放上偏振膜,已经看不清字
于是不断的分析电路,最后发现这片产生负压的集成电路SCI7661MOA异常发热,输出电压只有-6.2V,正常电压是-10V左右,就它了
先换了一遍三个贴片电容,故障依旧,判断这个IC损坏
于是某宝下单,坐等。。。
哈,三天后IC到手,直接换上
成功!!!
偏振膜是有角度的,找到合适的角度裁剪
装机搞定,谢谢观看

网友:
想不到这屏这么的贵,恭喜楼主修复电路。
我的一个晶体管测试仪的吗屏幕换过偏振膜。感觉偏振膜自身是不会坏的,我的那个坏只是因为中间气泡了发涨导致与屏幕不贴紧所以看的视角不太好。楼主是个分析电路修电路的高手!!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事情。

网友B:
祝贺楼主我的变压器综合测试仪用的是240128,中间缺两条线,原以为导电棍接触不良,多次开屏清洁无效果,请问有何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楼主我的变压器综合测试仪用的是240128,中间缺两条线,原以为导电棍接触不良,多次开屏清洁无效果 ...

问题既然不在导电棍,那就是背面的IC了,瞎猜的

网友(2019-12-14):
24064液晶屏  我可以代换

网友(2021-12-11):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坛友!不过这块液晶屏幕已经修好了,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之前以为是偏振膜坏了,于是某宝购买了偏振 ...

焊功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