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3404和春雷3P9-2这两款意想不到的低灵敏度收音机。

楼主(2019-11-10):
      最近网购了一台海燕3404调频调幅老晶体管收音机,收听时觉得收台不多,以为是机子不在状态,总认为这么大的便携机灵敏度不会错到哪里去的。后来在网上查了该机的说明书,调频灵敏度不劣于100微伏,中波不劣于3毫伏/米,短波不劣于300微伏。
      看到手上的这海燕3404,就想到了另一款调频调幅收音机春雷3P9-2,立刻拿出来试听,结果也是收台偏少。以前一直认为它的中波和短波的灵敏度应该不会比春雷3P9和春雷3P9-1差,但事实跟想象的不一样。查了资料,春雷3P9-2的灵敏度是这样的,调频小于50微伏,中波小于2毫伏/米,短波小于150微伏。
      这两款收音机的灵敏度如此低,真是意想不到的。

网友(2023-12-23):
谢谢这位坛友,对应于春雷3P9-2的ULN2204-22,调幅状态下,调整R8;调频状态下,调整R3。

网友A(2019-11-10):
标的低实际高,只是统一性不好,所以标最底灵敏度的机子。不然无法出厂吧。2204有一个灵敏度调整电阻,查资料换换看效果怎么样。这些机子生产在录音机盛行的时期,收音机技术基本成熟的很,稍微用心就可以取得好效果。当年修机的时候觉得集成电路就是底噪大。也有的灵敏度没有老机好。

网友:
这俩都是集成块的机,那种分立元件的老机应该好一些,我有台春雷805,中波灵敏度一点都不比老版1103差,噪音甚至还更小一些,标称灵敏度是不劣于1mv/m。那些中波不劣于0.3mv/m的凯歌4b15,海燕b321应该更厉害。

网友(2023-12-22):
春雷3P9-2收音机灵敏度确实低,特别是短波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的低实际高,只是统一性不好,所以标最底灵敏度的机子。不然无法出厂吧。2204有一个灵敏度调整电阻,查资 ...

请教2204灵敏度调节电阻是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的低实际高,只是统一性不好,所以标最底灵敏度的机子。不然无法出厂吧。2204有一个灵敏度调整电阻,查资 ...

同感。时间长了,中周大部份都有些受潮,拆下来,用石蜡煮一下,会收到臆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