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收音机高手

楼主(2019-11-10):
请教高手,三菱卡带收音机,机器卡带收音都正常。就是没有声音,一点声音也没有。功放块部分已经测试,是好的没病,一模一样机器替换测试的。前级电位器也测试也正常没毛病。现在问题应该出在主板上。请高手看看出在那个不位谢谢

网友:
把那个 BAL 旋钮拉出来,转一转。

网友A:
没有经过万用表测试,能直接看出问题 不是人 ,是神仙 !!!

一模一样机器替换测试的 ------ 对比着测量,应该不难修

机器卡带收音都正常。就是没有声音,一点声音也没有 ------ 要么功放坏了,要么静音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经过万用表测试,能直接看出问题 不是人 ,是神仙 !!!

一模一样机器替换测试的 ------ 对比着测 ...

你好,功放块没坏。也替换测试正常。请问朋友静音电路怎么找,谢谢

网友:
这东西很少,修过的人更少,只能自己下功夫。比如查查各ic,找到音量控制,查输入输出。外接小功放放大,注意串电容隔离。

网友:
静音电路怎么找 ------ 根据功放集成电路的型号,查各脚功能,查哪个脚是静音控制 或 音量控制

网友:
如果是车机,它有一个前后音量控制, 叫 FADE。如果完全调到一侧,另一侧就没声音。

网友B:
有一个CPU控制的信号切换部分 可以找收音高频头的左右声道信号 用MP3注入一下 看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
这种全集成化的收音机是需要外接天线输入的,如果天线短了,或收音机灵敏度本身不强的话是收不到信号的。所以搞个高频信号发生器接天线端检测是有必要的。还有转换开关老化接触不良也容易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CPU控制的信号切换部分 可以找收音高频头的左右声道信号 用MP3注入一下 看看有没有声音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去视听区的收音机电唱机板块问问看吧

网友:
查电路图,用信号注入法从后往前查

网友:
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