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990业余维修经验

楼主(2019-11-10):
      情怀作祟。少年时代一直梦想拥有台爱华的组合。最近逛某鱼,偶然发现二手的爱华nsx-990(主要是本型号频谱显示漂亮)价格已经降到一顿火锅钱了(200包德邦),只包通电不包好坏。果断入手,没想到直接掉坑里了,以至于好几晚都睡不踏实。
      几天后到货,实际外观对比照片差别不大,半旧不新的样子。上图

      问题描述:1、CD不能进出仓,更无从谈起是否能读盘。
                      2、FM收台无法自停、偏频、立体声不能。
                      3、卡座走带会无规律自停。
也就是说除了AUX输入功放是好的,起它全坏
开盖,变压器真心漂亮

       既然有问题,那就一个一个来解决。爬了两天百度之后,心中大致有数了,进配件(cd仓皮带,KSS210激光头,瓷片电容等),到货之后开始维修。由于是业余的,工具只有电烙铁和一台20年前买的数字万用表,各位大侠不要见笑。
      激光头是原版原配的,调节电位器旁带颗电容的那种,见图

      CD仓皮带换好之后进出仓很有力和流畅了,只是安装CD托盘对齿的时候稍微花了点时间,不知道有没有标准做法。清洁透镜后读盘依旧不能,只是盘片飞转,比正常转速高,读不出曲目,换上淘宝来的12块钱的二手带架光头后,cd正常。(CD进出仓皮带规格:长度对折后4.2CM,截面是方形边长1.5mm*1.5mm)
      FM经过爬文,了解到时L741中周里面的电容问题,焊下中周,捣碎电容后,在主板背部并联一个100P瓷片电容后,调节磁芯,FM收台自停和立体声正常。磁芯位置调节在中周顶部稍微突出一丁点,所以我认为82P的电容可能更合适,当然也不排除我用的电容误差比较大。条件允许还是买银云母电容比较靠谱,瓷片误差率和温漂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由于缺少卡座资料,暂时不去弄卡座。毕竟大部分时间卡1放音是正常的,卡2自停情况比卡1严重一点。卡座的音质相当好,包括放音录音,出乎意料。各检测开关用万用表大致量了一下,感觉是好的,猜测可能是皮带问题。如有大侠对这个电控逻辑卡座有研究,希望不吝赐教。
      听了几天(大部分用CD),悲剧来了:cd突然不读盘,有能听到透镜聚焦打底的声音,盘片死活不转。还是拖出我的老万用表来,发现cd驱动板12
v正常,可cd进仓后8v非常不稳定。8v电压供给IC6 BA6292,IC6是聚焦和寻迹,主轴电机等一系列动作的驱动集成块。随着透镜聚焦的声音,此8v电压(ic6的21、22脚)在3v到7.8v之间上下浮动,变化剧烈。8v是12v通过Q11和Q12产生,不是常供,而是受控于进cd仓到位信号,由CXD1167发出指令供给或者切断。仔细看PCB板,Q11底下已经高温烤焦了。
此三极管是PNP管SB1329,很难找,在板上也量不出来好坏,只好拆下来换个BD140上试机,cd立刻恢复正常。虽然BD140比原2SB1329体积大了不少,不过温度下降非常显著。原来烫手到无法触摸的Q11变得温热。应该能可靠工作了。
       于是乎,主板上看看到了焦痕,还是这型号的三极管,编号Q102,Q112,烫到无法用手触摸。无奈手头上没有可换的三极管了,于是想了个本办法。三极管用线在主板上延长出来,然后固定在一片铝合金散热片上。整个世界清凉了。

型号

型号

背部参数

背部参数

全球电压

全球电压

LOGO

LOGO

尺寸

尺寸

变压器

变压器

光头电位器原封未动

光头电位器原封未动

CD驱动板Q11位置

CD驱动板Q11位置

有点丑,焊工不好

有点丑,焊工不好

至尊宝说:焦了

至尊宝说:焦了

从烫手到微温

从烫手到微温

网友:
恭喜得宝了

网友:
又见神机出现!恭喜楼主得宝……
供电的管子外移降温,是不错的选择;FM调谐电容使用瓷片只是解决有无的问题,稳定性楼主已经发现,还是使用云母电容来的稳定。

楼主:
再战激光光头!原机光头是原版原装的,功率电位器都未调节过,斜着肉眼观察激光较弱。本着司马当作活马医的原则,水洗光头。用小米净水器里放出来的水兑白猫洗洁精,洗了两次,然后漂洗了五六次。吹风机吹干。现象还是一样,不读盘,碟片不转。偶尔发现透镜下侧有一层水气,看来是没干透。于是出门送货去了。2个小时后回来试机,读盘正常,激光头死而复生!

网友:
自己动手,其乐融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741,中周调谐电容就是100p的,可以用瓷片电容,必须用黑色标点,从老对讲机,高频头里拆,该机带遥控器吗 ...

没有遥控器。遥控器死贵,抵得上半个机器。黑色标点的瓷片电容有什么特点?另,大侠对卡座有研究吗?

网友:
这机子主板上哪两个管子发热厉害是机子的通病,我也是在管子上直接加了个散热片解决,卡座估计不会有故障,把皮带换了也许就行了,这两个皮带的长短是不一样的,修好用起来欢实不错的

网友:
我的插电开不了机,屏幕上半部话筒符号和1~8号显示乱动……求解决办法!

网友B:
卡座自停我也遇到过。放进磁带,磁带会顶起几个触点开关通电,如果触点氧化会接触不良,造成自停。如果是这个原因,小心拆下透明塑料壳,用细砂纸打磨触点

网友:
光头不能用水擦,可以用棉签轻轻擦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座自停我也遇到过。放进磁带,磁带会顶起几个触点开关通电,如果触点氧化会接触不良,造成自停。如果是这 ...

双卡座上部几个触点都没有问题,用万用表仔细量过。图纸上看了一下,是否有个轮转动传感器,来避免轧带的?

网友(2021-11-04):
老音响主要问题出现在按键上

网友:
胜利在望,继续努力

网友(2022-08-05):
我也买了台990,想和你交流990的维修,可以加我QQ627220736吗?谢谢

网友C:
741中的电容我用100PF的,容量电桥测的,效果良好,没有出现楼主所说的磁芯靠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741中的电容我用100PF的,容量电桥测的,效果良好,没有出现楼主所说的磁芯靠外,突出的问题

中周L741中

网友:
顺便问一下那个L742中的曹路电容是多少皮法的,还有那个陶瓷滤波器型号 450Khz的?

补充内容 (2022-8-19 20:30):
调幅中波回路的

网友:
也有人使用瓷片电容,热稳定性稍差。

网友:
搭车收价格合理的990

网友(2023-01-05):
需要配件可以找我,有台990主机,520,510Z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