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用KSS-210A替换过KSS-152A光头的,请教技术!!

楼主(2019-11-10):
有没有谁用KSS-210A替换过KSS-152A光头的,请教技术,或者提供一下KSS-152A和KSS-210A光头的针脚定义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把210的激光管之类的拆下换在152上面不,等于做手术,要是不修的话就浪费了这么好的CD机

网上有售,何必这样折腾?
但是纯粹为了练技术,怎么玩都不为过……

网友:
网上和坛里都说过,两者器件都不一样,你什么换?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把210的激光管之类的拆下换在152上面不,等于做手术,要是不修的话就浪费了这么好的C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售,何必这样折腾?
但是纯粹为了练技术,怎么玩都不为过……

网上是有得卖,贵呀,差不多要200块一个光头,舍不得呀,要能修改,20块一个210修好那就划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是有得卖,贵呀,差不多要200块一个光头,舍不得呀,要能修改,20块一个210修好那就划算

如果是早期CD机的话,新光头装上去还要调试,VCD的话换上就OK因为没有可调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早期CD机的话,新光头装上去还要调试,VCD的话换上就OK因为没有可调元件

所以我稍后还要发贴请教大家怎么调试,提供网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