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简易型调温电烙铁

楼主(2019-11-11):
自从第一届第三届参加DlY大赛后,多届都没有再参赛了,今次矿坛第十一届DIY大赛我要参赛了,本次的参赛作品是非常实用和容易制作的利用12伏烙铁芯,型号:(T12系列),220V小变压器等易找到的元件制作出三档调温电烙铁,手柄可以方便地调换不同的烙铁芯,方便焊接不同的元器件,电源变压器次级只设计了三个档抽头,(坛友如果仿制可设计多几个抽头调节烙铁温度),但通常三个温度调节(高中低)就基本够用的了。        具体制作:(1)电源变压器功率在20--25W左右就行了。  次级线圈用直径0.8MM漆包线绕一个线圈分别在10V,11V,12V抽头见下图, (2)手柄在某宝上搜网页购买,配插头座和一条70CM长的两芯导线。   (3)机壳用的大小合适的铁盒(我是利用旧的电动螺丝批电源盒改装),   配一个纽子开关和一个三档的波段开关。(4)整流用6A以上桥堆,滤波电容用1000--4700U/25V的电解电容,  这个电烙铁比白光等烙铁调温器简单,少了繁琐的调温电路,故障率低,温升快,通电15秒左右就可以进入正常工作了.  至此电烙铁制作完成,可能有不周的地方,请坛友指正,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制作违背了白光洛铁芯设计的初衷,失去了调温恒温功能,当遇到较大焊点时,就力不从心了!一般小焊点用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制作违背了白光洛铁芯设计的初衷,失去了调温恒温功能,当遇到较大焊点时,就力不从心了!一般小 ...

如果你用过,就不会这么讲了,在我用过的这个烙铁体验下,较大焊点熔点―样非常好用,不会象你说的力不从心,我用来焊胆机,大焊点熔锡跟小焊点没有两样,瞬间熔化,也请你做―个实验下,不要纸上谈兵。

网友B:
完全是个成品! 这也叫参赛?

网友:
电路图呢?

楼主:
元件的补图:

补充内容 (2019-11-12 21:07):
购买手柄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楼主:
。。。。补上电路图:

网友C:
那个开关还是并联使用可靠。

楼主:
电路图已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开关还是并联使用可靠。

多谢您指教 用了多时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9-11-26 10:38):
实测10V,11V,12V,对应电流:1A,1.2A,1.5A

网友D:
非常实用,简单实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实用,简单实效。

多谢坛友的评分鼓励,

网友E:
很好的制作。
1、楼主的字写的很好。
2、转换开关看着眼熟,我是在论坛还是别的坛子收了几个,和楼主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制作。
1、楼主的字写的很好。
2、转换开关看着眼熟,我是在论坛还是别的坛子收了几个,和楼主的一 ...

多谢坛友鼓励,

网友F:
简单易做,实用。祝贺师傅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易做,实用。祝贺师傅参赛。

多谢风兄,这次你也拿作品参赛吧。

网友G:
请不要在参赛贴内发商品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不要在参赛贴内发商品链接。

好的,谢谢版主提醒,以后注意改正。

网友H: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种升温快的直流恒温电烙铁很实用,特为此作品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种升温快的直流恒温电烙铁很实用,特为此作品点赞!

感谢您的鼎力支持!谢谢!

网友:
简单明了容易仿制,有时间做一个用用!

网友:
支持支持,简单实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坛友的支持欣赏 发这帖的初
衷就是为了坛友们,可以用简单的办法用上鬼子设计的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制作违背了白光洛铁芯设计的初衷,失去了调温恒温功能,当遇到较大焊点时,就力不从心了!一般小 ...

此言差矣,楼主用人工调温不会造成大焊点焊接困难,焊大焊点调高电压而已。不过比自动调温麻烦点。

网友I:
确实简易,方便仿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个成品! 这也叫参赛?

这位坛友你好,这个烙铁不是产品来的,请你看清楚电源牛的次级是重绕的 ,机壳是用“电动螺丝批电源”的外壳改的。比较合适利用来做这个烙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简易,方便仿制,支持。

多谢支持。

网友:
这个可以有